楼主(2011-10-02):
集成显示芯片的主板启动出现花屏要怎样开始检修?步骤?
芯片

网友:
换内存试试,如果还花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内存问题,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观察一下,没有什么好讲的。

网友:
换内存吧,不行的话就干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