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菜单能显示

楼主(2011-10-02):
请问各位高手们,显示器不接VGA能显示无信号,插上VGA白屏但是菜单键显示都正常。请问各位菜单能正常能证明屏是好的吗?

网友:
我认为菜单正常应该屏没问题,估计问题在驱动板上面!

网友:
屏应该没问题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白屏一般不关屏的事     屏有问题时只可能是亮带货着亮线    或者花屏

网友:
一直都是白屏就是屏坏,否则是驱动板坏。

网友:
菜单能显示屏肯定没有问题,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刷程序 换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点评):
支持这位仁兄观点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板挂掉了,请问谁有品牌机的程序啊,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