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基本的硬件问题 谢谢指点

楼主(2011-10-02):
有台联想老式的家悦系列机子具体型号忘了,只记得用的是AMD4400的处理器。接通电源后开机指示灯直接就亮了,打开机子后发现有几个电容鼓了。请问大家: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不是电容鼓了造成的。

网友:
这不一定,建议先换了在试

网友:
是呀。只有选换了看。有时是的。

网友:
直接开机    如果能长按关机就行

网友:
先换了再说,不一定是电容.

网友:
不一定是电容引起的
像4楼说的长按能关机说明板子基本上是正常的(除了那些鼓包的电容)
不过有电容鼓包就应当先将其处理

网友:
记得有几款板子在关机的时候直接拔掉电源以后在插电源线就直接开机了。。。

网友:
先换了再说啊,都已经看到很明显的损坏之处了啊

网友:
先检查--外观--查全板有无短路--查供电--时钟---复位-----到此时到亮机了。

网友:
有明显的故障,先处理了在说呗

网友:
应先换电容,不行的话再看看电源,有可能的的电源也有电容鼓包额

网友:
先换了电容再说吧。不过有的板子恢复下BIOS也能解决。

网友:
拔下电池 在插回去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2-05-05):
应该先换了电容再说

网友:
电容换掉 在进一步观察状况 再解决

网友:
    换掉鼓包电容,若问题依旧,检查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