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电压芯片组供电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1-10-02):
联想V450电压芯片组供电电压不正常
拿过来时 ISL6228芯片与其上下管被烧坏
换了一个芯片之后 1.5 1.8电压分别变为1.55 与1.86
正常吗 该如何维修

网友:
现在故障是什么,这个要看情况个人觉得算正常。

网友:
我觉得不正常 内存1.8变成1.86正常吗

网友:
这个很正常。

网友:
正常,,,万用表测的时候可能有偏差,再有的话可能反馈电阻变小了一点...

网友:
电阻怎么会变小呢

网友:
好板对量是正常的 OH YE 考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