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求助HP600主板漏电吱吱响

楼主(2011-10-02):
神州优雅HP600主板一片,待机正常,上电触发0.09,上电前待机3VPCU,5VPCU波形正常,上电后电压都拉低1V左右,示波器波形不正常,幅度拉低,并且1.5V  1.05V波形也不正常 也存在下拉现象,刚开始怀疑滤波电容,但是 不可能四个电压的,四个滤波都坏啊,排除,又怀疑后继负载过重,加电烧,无果,怀疑是S5_ON的电压问题,加电烧也无果,把电压加到电源口上,可恨的吱吱声又出来了,不知道哪漏电,哪位大侠修过类似的问题,指点指点小弟啊,大过节的,老碰见郁闷事。

3VPCU  5VPCU电感已经换过了

网友:
上到0.09会不会掉电呢,你上电看下VIN有没有被拉低,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SUS电压或者RUN电压有短路。

网友:
不掉电   愁    明天一个一个电压烧吧   或者一路一路的断开控制  这种故障只能一步一步排除吗?有没有简洁的办法呢

网友:
自己顶 顶 顶  哎 不顶没人看啊

网友:
大过节的,就有活,生意兴隆呀

网友A:
可以先主要查下3,5V的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主要查下3,5V的后级

应该怎么查呢,最原始的3  5PCU波形测的不正常,后面肯定都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