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大意走弯路。。。。

楼主(2011-10-02):
今天客户送来了一块精英P4M890T-M2的主板,拿过主板来一看,电容鼓包了。。。哎呀!换好了收钱。。。

   电容换好了,通电试试。。。哎呀不跑码   习惯性思维认为精英的主板座子空焊  没测量就去焊座子了(估计饼哥看到了又要打头了)。。。。。。等待中。。。。。。
   清脆的音乐想起。。。我的座子焊完了   用CPU灯座去测量了下  座子焊的还可以   通电测量吧  我那个郁闷啊。。。故障依旧  还是稳打稳的来吧
   这块主板的内存供电是竖着的场管 测量后 其他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没有 看了下内存控制IC  FP6321

    测量一下吧 有输入没输出 可能旁边那个电容鼓包 把芯片击坏了  手中又没有这样的IC 看看脚位图  感觉很熟 和RT9202的很像

    哎呀 还真一样 换换试试 换完了测量一下  还是没有内存供电  芯片是坏的??再换个试试。。。还是那样   排除芯片坏的可能  这可咋办啊?  问问朋友吧   朋友说让我换个RT9214试试

    脚位不大一样   我就问他能行吗?他说不知道  换上试试   没辙了    换换试试  通电测量   跑码了  接上显示器试试 亮了
   不知道为啥 FP6321 和RT 9202的脚位一样不能替换  和RT 9214的脚位不同却能替换呢? 请各位老师讲解一下

    唉  估计很多维友看了就要开骂了  呵呵   今天这么一捣鼓  俺知道了以后修主板切不可粗心大意 一定要心细 细心  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小弟第一次发帖 可能写的不好  忘各位乡亲父老多多包涵  在这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可能晚了点)  天天秒板!!!

网友(点评):
waiwei 外围电路不一样哦。。。。。。。。。。。。。。。。。。。。。。。。

网友(点评):
道长说的很对。。供电分5v跟12v。。外围电路不一样。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是经验了,因为你的第一种换法脚位功能一样,没能修复,找个脚位不一样的倒修复了,只能是经验单打一吧。这应该是个特例。

网友A:
我看9202///   6321////   9214好像都一样啊,
不是你焊反了吧,
我也没试过,如果不是焊接问题就和你一样求解。

网友(点评):
不一样的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看PDF看没看02和14供电有差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看PDF看没看02和14供电有差别啊。

嘻嘻 没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9202///   6321////   9214好像都一样啊,
不是你焊反了吧,
我也没试过,如果不是焊接问题就和你一样 ...

肯定不会焊反的  就算在迷糊  也不会焊反的  。。。。明天去查查PDF

网友C:
脚位虽然一样,但芯片的内部电路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6-02-14):
引用 网友C:
脚位虽然一样,但芯片的内部电路是有区别的

这个暗送具体要看芯片PDF资料才知道,楼主代换的这几个型号芯片基本工作流程是保持一致的,FP6321和RT9202脚位一样不能替换推测是两者5脚对供电输入电压值需求不同而已,分别是5V和12V,这里FP6321击穿原因推测是本身5脚输入主供电异常引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090-1-1.html看下这篇帖子就知道FP6321和RT9202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