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块精英845GV-M2座子虚焊

楼主(2011-10-02):
遇到几十块长城845GV-M2(精英代工)全是CPU虚焊,用灯座测的。
专门去买了个853来底部加热,上面用风筒吹,始终不行。吹狠了,锡都从CPU座跑出来了,吹不够吗,始终有几个不亮,正常的全都要亮。真是郁闷啊。
大家对付这个座子有什么办法哦。吹个V星的478座子就行,这个精英的无论怎么搞都有几个不亮。

网友(点评):
太老了主板,难得搞哦

网友(点评):
这么老的板子还要修啊!没有价值了吧!

网友:
我也有同感,
我吹之前会刷点焊油,吹进去,
有时会成功,有时也不行,有的用段时间又不行了,
想买新的有划不来,
谁知道新的U座,478,775,怎么卖啊

网友:
精英的主板 CPU座子很爱虚焊,加焊座子完了之后一定要上面的焊膏洗干净才行,不过总的来说加焊座子的成功率没有加焊桥的那么高!

网友:
478应该是5块钱左右,775的10多一点

网友:
这款是通病,一般遇到都是跑CO,就一个码,不动,就知道是座子的事情了,有时候把板子从里面拆下来又好了,上回去又不显示了,直接报废了。

网友:
加焊这种板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用BGA的焊台做啦。中间的部分要顶着,用好的焊膏,做完洗一下

网友:
这是通病,加焊成功率不高啊

网友:
加焊成功率不高的。。。。。。。。。

网友:
我有一块,直接没反应。插诊断卡显示CPU不工作。
也是座子坏了吗?通电按座子,还是不跑码。

网友:
用锡炉可以

网友:
锡炉来加的话很给力的...嘿嘿

网友:
还是用BGA好,再用助焊剂!

网友:
有BGA的话这种座子成功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