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1-10-02):
我的ATX电源上电就发出尖叫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修?

网友(点评):
电源上电 是指未短接黑和绿线之前吗 那绿线1v 看一下辅助电路5vSB 电路 那个5v稳压管或是滤波电容 拆下测看看 有木有短路 再就是电源芯片 是否短路

网友:
首先确定电源有输出没。如果有就看里面有没有电容鼓了。没有输出就得仔细查一下有没有整流管短路等

网友:
看看ATX电源里面有没有电容爆掉

网友:
先看电容,再查负载!!!

网友:
还是换了吧  电源没的修 你们都是几百V的电压 危险

网友:
尖叫?什么样的叫声?试试把所有的电感线圈都加固一下,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
如果输出电压及工作都正常,声音较小也可不管他。

网友:
如果输出正常,储能线圈及开关变压器磁芯不松动,一般式震荡频率过低,因为开关电源的震荡频率正常人耳是听不到。过低的话会使开关管导通时间而发热严重使管子击穿的。

网友:
管子击穿的话那应该是绿色线没电压出来才对啊!现在问题是绿色线有1点多V电压出来?

网友:
绿线是负电源直接出来的。有1.X伏查稳压,光耦,取样三极管,等。

网友:
我有个电源绿线是3.X V 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查!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只未开机时就尖叫,但开机后声音略小,但输出正常,不影响使用,就是太吵,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看电容

网友:
先检查高压部分的大电解性能以及其平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