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3无法开机的怪故障

楼主(2011-10-02):
原三星913无法开机,拆机发现DM0465R炸裂,SB3100短路,换上新的DM0465R和SB3100开机正常,交客户,第二天客户又送来,是无法开机,拆机检查无5V,14V电源,查到最后还是换DM0465R又正常,开机一二小时,又坏,换DM0465R又正常,开机一二小时又坏,求助什么问题,故障时量DM0465R 6脚电压190v左右跳动(接300V端72k电阻正常),4脚有1.5V左右电压,3脚有10v左右跳变电压,难道我的DM0465R质量差?

网友:
3脚电压过低了。查外接22v稳压管是否损坏,电解电容是否不良。

网友:
像这种问题第一想到的就是查反馈电路嘛。。。。。反馈有问题造成输出过载才烧东西的。

网友:
你可是检测一下电流反馈那脚的电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