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路由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1-10-02):
自己家里由于路由器头满了   于是又买了个路由器  是TP LINK的  有线也带无线的    进入了192.168.1.1 一步步像以前那样设置了   可是后来看连接上了 可是数据包发送不接受  偶然也会接收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上不了网
   进入了路由器设置界面看   WAN状态 IP. 子网关网   关网 DSN服务器  什么都是0     显示拨号失败 服务器无反应
   想知道 是不是运营商 把MAC锁定了
能不能解除   帮忙了 知道说下

  感觉说的有些乱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了吗?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了 谁帮忙解答下啊 急急急啊

网友:
  汗   怎么没人啊   在线等答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这个路由器替换家里原来那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是可以的 现在家里是装一个路由器可以  装两个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 现在家里是装一个路由器可以  装两个就不行

两个路由器的装法你会吗?可能你接错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路由器的装法你会吗?可能你接错了吧。

两个路由器什么装法啊 你说下看

我是上个路由器随便根的出线  接到下个路由器的进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路由器什么装法啊 你说下看

我是上个路由器随便根的出线  接到下个路由器的进线的

一个路由器只能当交换机用,都接到出口线上。

网友:
哦 哦  谢谢了  解决了  看来我得反思了啊

网友:
当两个路由器用也没有问题呀.主路由设192.168.1.1,第二个路由设192.168.X.1,第二个路由接在主路由的LAN口,只要第一个能上,第二个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样也可以。

网友:
一个网段里面出现两个一样的路由,需要设置的,第一个路由的IP不用改,就把第二个路由改一下他的IP.第一个是192.168.1.1那么第二个就要改成192.168.0.1。你试试看吧

网友:
你是要路由器接路由器吗?是两台都要路由功能?还是一台作为猫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