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独立显卡重启屏无显

楼主(2011-10-02):
DELL D630 独立显卡,故障有时候开机内屏不亮但是每次外接都能正常进系统,还有就是重启就内屏无显了。按照旧例直接加焊显卡无效,再下来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郁闷!没招再换故障还是一样都是开机第一次都是能正常使用只要重启屏上就没显了,换屏  屏线高压等还是一样,确定是主板但是想不明白主板除了显卡还有啥呢?最后想到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这种料板很多找了一个BIOS 直接装上去好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哈哈,先占个沙发。bios能引起这个问题,感觉bios越来越邪恶了!

网友:
我遇到过BIOS程序出错,重启就关机的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怪了

网友:
意料之外,BIOS还能引发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判断是bios问题是根据什么啊

网友:
DELL d630这个本的屏应该还多都是专用屏,最好的方法是楼主再找个D630 的屏接上试试,上回一客户也是拿个破屏的D630来换,换个不显,外接显,刚好手上有客户修显卡的机器,直接把屏对调给他,接上就亮了,呵呵

网友:
BIOS会有这个问题?不会把

网友:
D630的屏上有码片,换普通的屏要刷程序的,还有主板上的屏线接口也容易坏

网友:
bios 还能有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