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不走码维修

楼主(2011-10-02):
HP DV2000不跑码,拆机观察有焊过显卡和一些供电芯片,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只有0.35,量CPU电压没出来,其它正常,拆散热件发现CPU没拧紧,拧紧再上电,电流0.65不动。CPU电压0.9V。装灯座看总线正常,上电量PG和RST都没有,在板上找到测试点

上U通电测试确实没有。
查南桥VGATE_PWRGD,在北桥后找到测试点R547测量正常。

测南桥PWROK,找到测量点U57的11脚不正常。

U57的13脚电压不正常,测阻抗正常,为进快看下板其它是否正常,跳起13脚用二极管档红笔顶住它电流跳变几次亮机,确定没其它问题。U15这个芯片一时不好找,想走捷径分别连锡U57的12脚和13脚及13脚和14脚,都不触发。没办法查U15,重点锁定在三组温度检测电路,取电容、翘脚都不起作用,再量芯片供电也正常,确定芯片坏,翻料板终于也是在纬创的板上找到一个装上OK。

网友:
麻烦具体写清楚些

网友:
14脚,与12,13脚之前串个10K电阻,应该也能OK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还是找一样的换一下吧

网友:
高手
       这是一个门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