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1笔记本冷机可开机,进系统蓝屏,热机不过内存

楼主(2011-10-02):
如题,东芝L311(广达TE1主板,965芯片组,集显)。该机用户称是倒进了牛奶,在别家修过,拆机发现SB,NB,内存槽都加焊过,BIOS芯片也动过,没看见有水迹!我先更换了南桥,把由于手头没82GL960北桥,把北桥也拆下重新植过。清洗过主板,故障都是冷机可正常开机电流跳变0A---0.76A-----0.66A----0.64A-----0.62A----0.54A----0.8A----1.05A点亮,进系统蓝屏.CPU电压在0.8A之前都是0.98V,到1.05A就了1.2V.  点亮后马上关机再开或用键盘热启动,电流跳变0---0.75A-----0.66A----0.64A不动。用示波器测内存排开机有波,不能维持,电流在0.64A停住时就没波了.这时测全板电压都正常,除CPU只有0.98V外.,把主板彻底冷却又可以点亮!!我想听听各位的见解!!期待中.......

网友:
进液的机器修好都不稳定,何况又是N修板,楼主,修好以后也有后遗症啊

网友:
如果是我换了北桥再说

网友:
我考虑要不要报个300大洋,换个北桥试试,试好了考几天机300大洋不就到手了

网友:
我也有这想法,不过此板在上次做桥时掉了一点,是补上去的,不敢贸然动手了,况且手头没货。多谢你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等排除完了再动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