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3 BL/C#电压是哪里控制输出的,不同状态是如何控制?

楼主(2011-10-02):
      一般是应该这样:bl/c#是由比较器输出的 不是ec输出的,正常工作应该是低电平,电池电量低的时候才会变成高电平.我现在是DV1000 CT3主板插适配器不插电池    PU1 1脚3V,   2脚0V,    3脚0V,    4脚3V,   5脚5V.  BL/C#3V.按上面分析BL/C#应该是0V. 将PQ49取掉    PU1   1脚3V,   2脚0V,    3脚3.6V,    4脚0V,   5脚5V. BL/C#3V.从这个测量来看:1.BL/C#应该是由EC输出的.2.BL/C#正常时应该是高压电平了.所以我想大家来讨论下CT3 BL/C#电压到底是哪里控制输出的,不同状态是如何控制?

网友:
看不懂啊;  ;

网友:
主板和主板就是不一样啊,在别的板子上就是另一个叫法了啊

网友:
高手和老师是不是都放假了,知道的请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在用适配器时和电池时D/C#分别输出的电压状态?

网友:
3脚0V肯定不对罗

网友:
EC  55 BL/C#脚输出3.1V使PQ49导通锁死LM393负端3脚0V,PU1 4脚输出3.1V.
将PQ49取掉PU1 4脚0V ,BL/C#0V.  将PR18脚电阻取掉PU1 4脚0V,BL/C#脚3.1V.说明在用适配器时是由EC控制BL/C#,BL/C#是双向控制.

网友A:
我这台M2000也卡在BL/C#这里
故障是这样的,只用电池触发不了,插上适配器就可以触发,再拔下适配器也能触发,若取下电池后,再插上只用电池也触发不了

只用电池能触发时PU1的1脚有3.3V,3脚为0V,4脚为3.3V,5脚为5V,BL/C#为3.3V;不能触发时PU1的1脚有3.3V,3脚为3.8V,4脚为0V,5脚为5V,BL/C#为0V,但按了触发开关,LED12会闪三下,PU1的1脚就变成3.3V,3脚为0V,4脚为3.3V,5脚为5V,BL/C#为3.3V,但触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M2000也卡在BL/C#这里
故障是这样的,只用电池触发不了,插上适配器就可以触发,再拔下适配器也能触 ...

只用电池能触发时PU1的1脚有3.3V,3脚为0V,4脚为3.3V,5脚为5V,BL/C#为3.3V;你这组测量的电压应该是在用适配器的模式。
能触发时PU1的1脚有3.3V,3脚为3.8V,4脚为0V,5脚为5V,BL/C#为0V,但按了触发开关,LED12会闪三下,PU1的1脚就变成3.3V,3脚为0V,4脚为3.3V,5脚为5V,BL/C#为3.3V,但触发不了,你这种应该是用电池的模式,后来电压变了应该是电池低引起保护了。

网友(点评):
1.只用电池能触发的情况是已经去掉适配器了 2.电池是满的,不存在电池低,电池也是好的,可以用一个半小时。只要能触发就什么都正常,比如进系统,运行各种程序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M2000也卡在BL/C#这里
故障是这样的,只用电池触发不了,插上适配器就可以触发,再拔下适配器也能触 ...

你帮我测下看Q48 D/C#分别用适配器和电池时的电压,我的DV1000 在用适配器时D/C#输出3.3V高电平,用电池D/C#为低电平,我不知道我的EC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明天我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帮我测下看Q48 D/C#分别用适配器和电池时的电压,我的DV1000 在用适配器时D/C#输出3.3V高电平,用电池D ...

我测了一下,D/C#用适配器待机时为3.3V,触发后为0V,只用电池待机为0V,触发后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