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头痛故障求助!

楼主(2011-10-02):
如题了,同行送修的D620 NVS110M显卡 开始的时候电流跑到了0.89A不动没显示,以为是显卡问题,从做后故障一样!测量各个供电电压正常,这个机器我的PCI-E诊断卡没办法运作啊!有没有DEBUG飞线接口!请大侠们支招如何修呢!
PCI-E诊断卡

网友:
换显卡,这种板就不用求助测试卡了

网友:
是直接就到0.89吗
你确定已经过了内存吗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一总线有没有动作 就知道大概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