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360K电源板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1-10-02):
爱普生epson

网友:
坏的不少啊

网友:
打印机里面的电源跟普通的台机电源差别大吗

网友:
不错
维修就应该是这样才有趣

网友A:
不大,台机电源会修就能胜任,电路图和元件的代换很必要,另外在论坛里多潜水多学习别人的维修经验,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大,台机电源会修就能胜任,电路图和元件的代换很必要,另外在论坛里多潜水多学习别人的维修经验,有付 ...

多谢解答。。平时接触打印机少。。总感觉很神秘的样子。。这么说。。那多看下像你们这样的高手们的帖子。。应该可以凑合修下。。

感谢鼓励

网友:
确定是360K吗

网友:
楼主高手,坏了这么多都可以搞好

网友:
楼主电路图是电源电路图 还是整个打印机的图纸。

网友(2011-11-06):
引用 网友A:
不大,台机电源会修就能胜任,电路图和元件的代换很必要,另外在论坛里多潜水多学习别人的维修经验,有付 ...

同样的一个C4408坏了,没找到功率、工作电压、电流相同的换,用一个C945换上去,电源还是不工作……

网友:
我正修一台,主板烧了,找不图纸,下个作参考。。。

网友:
今天刚好也有一样的一个电源板修,这图刚好能用上

网友:
有630K的没?图纸

网友:
楼主是爱普生LQ-630K还是360K,360K打印机没有听说过呀。

网友:
打印机的电源板,相对来说比电脑主板好修点。没有那么多的测试点,我修主板一般情况,一般的打印机的电源板就问题不大。关键是得多学些电路方面的东西。譬如为什么老是保险?那个整流好不?场效应管呢?至于打印机主板就不大好修了。因为配件一般和市场的不通用。都是厂方的保密资料。除非手里有这款打印机的旧件。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