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043S开机5秒左右黑屏,拔掉VGA可以亮起,5秒左右又黑

楼主(2011-10-02):
LG W2043S开机5秒左右黑屏,拔掉VGA可以亮起,5秒左右又黑,再插又是亮5秒左右

电源板连接驱动板接口有以下几组英文
ADMI .BDMIN.EN.OLP.请问分别是什么意思
电压分别是 5V.5V.3.4V.0V
ADMI .BDMI开关机有0-5v跳变。olp一直为0

电容100UF以上全部换新

补充内容 (2011-10-3 23:14):
现在把上下2排灯管调换,试机一天都正常,再换回来又黑,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5V的整流二极管是不是软不良

网友:
换一个二极管看看啊

网友:
5V和22v一直正常

网友:
你先查一下有没有怀孕的电容,这个情况我碰到过一次,别人修了好久都没修好,量电压怎么都是正常的,一上信号就像楼主说的那样子,后来就是看到了两组的电压的滤波电容会起包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虑波电容的原因,电压高了,保护了。

网友:
取样电路有问题,所以电压高呀。

网友:
换通用的板试下可以吗?

网友:
有没有单独测试一下每个灯管是否都正常,如果把灯管换了顺序能正常,检查一下插口处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搞定了没 想学习下

网友:
换灯管位置给客户用着先,坐等返修(短接保护),估计是灯管问题,但是每根都是好的。大师们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
哎呀,机器又回来了,现在用大概4-50分钟又黑

网友:
灯管打火!测一下是那一条灯管坏了。

网友:
LG多半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貌似 LG 都有灯管不良的通病吧   测试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