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部分维修记录(包含一些疑难板)

楼主(2011-10-03):
1、富士康G31MX-K二修板网卡已摘COM口烧坏不跑码,摘COM口换IO后直接亮机了,但点亮显示器机后就自动重起,刷了BIOS故障依旧,BIOS里把网卡禁用后OK
4、L-a690有时跑E9,有时可以亮机,确定内存和CPUOK后刷BIOS后修复
L-A690V2.0全板无复位,查全板供电正常,在MS-6的45脚无CHIP_PWRGD,且时钟晶振不起振,主板开着预热个2分钟后又正常跑码了,我开始纠结了!换14.318及协振电容MS-6皆无果,后来换时钟芯片正常,对比好板摘了时钟IC后再上电也产生不了CHIP_PWRGD的信号。
L-A6902.0入手时是PCI A14对地短路,摘网卡后A14对地400多,但上电马上掉电不能再开,查到Q35这个双N沟道MOS管有一组DS级击穿,用APM7313代换后修复。
L-A690雷击板,网卡暴,Q35击穿,拆网卡换Q35这个双N MOS管后还是不触发,IO型号是W83627DHG,量到67脚无电压,更换IO后修复。
5、华硕P5SD2-TM/S 1.00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跑01-02-03-04-05内存报警,注意此板只支持533的内存条,高于533就认不出来,现象是诊断卡的复位灯及IRDY灯会闪个不停,且量不到内存的时钟电压,上BGA加焊北桥后修复
6、新天下P4-845GL-M的主板暴电容,换了电容后跑C1FF,这是个845GL的小板,早期的主板不支持DDR400的内存,换了根DDR266的内存条顺利跑码亮机。
7、GA-8ISMT PE-LE V 1.0 CPU供电部分暴了很多电容,Q64、Q65、L16全坏刚好坏的三个件是PWM4这一组, 将东西全拆了短接了ISL6556 的25、26脚后关掉了这一相后正常
8、映泰A770 A2G+ 6.2 EE-D1 D2停住,刷BIOS后修复
9、865GV-M8不通电换IOW83627EHG)后能通电但不跑码,打BIOS17LAD3发现其对地短路,断开IO相应的脚还是短路,判定南桥坏,更换南桥后跑C1--01--02--07  量到IO2个时钟时发现21脚有时钟,18脚无时钟,续查到时钟芯片根本没发出这个频率,判定时钟IC坏,换时钟ICOK
11、MS7309-1.0D1,内存跟CPUCPU座均无问题,修得比较纠结,后来用示波器探到32.768不起振,更换晶振后当E9E0,因为之前试刷过BIOS,又重写一遍BIOS后修复
12、ECS-945GC-M2 V2.2B 自动通电4秒关机,量IO75、开关针均为0.3V,挑起IO75脚,电压正常到5V了,更换IO后故障修复
14、联想板号:L-NC51E 精英板号:C51G-M2 V1.0C 拿到手发现无VCORE,量测ISL6566VCCPVCCENLL正常,VID组合全部为2.5V高电平,VRM12.5VRM10.0全为0V低电平,此板北桥是通病上BGA加焊后,VCORE出来并亮机了,搞不懂北桥也控制VCORE,但拷机时发现点亮显示器后马上就掉电了,用示波器打VCORE各上管发现有一相上下管G级均无驱动波形(靠PS/2座那一相),马上换了个ISL6566上去,不再掉电了,故障修复
17、个别板北桥空焊会造成上电几秒就掉电或重起,如联想的P4BY-GL, HP板,检测方法就是压桥,个别服务器板需要拿自带的电源,因为电源接口布局不一样误用会烧板,主板上阵列卡接口不能插诊断卡(它比普通PCI插槽长出一截)误插会烧诊断卡,哥烧过一张PT093,真心痛呀!
23、神舟6E9VB-ML二修板不通电,查IO IT8712F-A-HXS 72IO到南桥无跳变,更换IO后通电但关机不断电,且有时无供电。跑71SLP_S3#这一脚位发现掉件,补上了个0欧的电阻后故障修复
24、一片HP ASUS代工的板,板号:IPIBL-LB REV1.01 客户描述关机不断电,测试短接面板上的PWR开关后显示器黑了但全板供电未关,复位也没关,用我的CD2.8装上去不过内存,用E2140试机发现关机正常,又用了个E8200装上去也能正常关机。后来网上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去问题解决
25、HA-945大板无声音,量声卡的1脚3.3V有,再量声卡的28 37脚无5V,这个电压是由7805提供,观察客户在声卡旁边换过一个电容,将电容摘下发现断线一根,而这根线就是28、35脚的供电线,补好OK
26、GA-M56S-S3 V1.0C1,刷F5版本的BIOS依旧,刷F1初始版的BIOS后正常跑码。
30、P5SD1-TM/S返修板,上次是换了个IO,这次返修回来是点亮显示器后就黑屏然后复位灯亮了,于是查供电,点了PL51 这颗电感(桥供电)发现无电压,正常的电压值是1.8V,桥供电是由RT9214+2个MOS管组成。换了PWM芯片后跑C1-C3后复位灯就仍亮,再量桥供电1.8V又没了,用示波器点了下PQ29(桥供电的上管5V输入),发现这个5V输入有杂波,将旁边的PCE34这颗滤波电容摘下来后发现此电容底下漏液了,更换了这颗电容后故障解决

网友:
写贴子真的很辛苦,又要排版又要校对,写好后吧回复率和得精的不多。想了下原因,大概是文字和电路图的分析不直观,新手看得迷糊,老手又不屑去看。我也想买个相机的但没米也没那个时间。文中关键词都都用了红色字体,你们懂的了,论坛里贴子有字数限制又删了一部分。如果觉得写得好,就加点分吧……我也是穷人啊!

恩.才样才有动力嘛! 支持加分

网友:
支持!写得非常好呀!一定要收藏!

网友:
先支持你,楼主!
谢谢你辛苦为大家分享

网友:
支持楼主·! 2点多了还再线! 想请教下有个神舟一体机的Q810主板,5VSB 接地、电池有0.8V电压(试过跳线帽没用),硬盘不识别! 但是能点亮有亮机码。这个要怎么弄? 先看哪里?

网友:
楼主辛苦了,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收藏,再摘录一些适合自己看的故障,谢谢楼主了

网友:
同样比视成天偷师,不回贴的.....    示波器还是很多看不出电容有问题的时候好用啊

网友:
量下3VSB和南桥外围接口,看下南桥是否正常

网友:
每天都记录一点点,那就是经验,讲给别人听也是种本事。

网友A:
技嘉主板的BIOS你是怎么刷的?如用编程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支持!写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的BIOS你是怎么刷的?如用编程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上班那有希尔特3000U,最新版的BIOS刷不好就刷初始版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不知道楼主的图纸是在网上下的还是花钱买的

网友:
案例非丰富,都可以看懂,可修起来却难哦,

网友(2015-10-27):
同学维修经验不错,最后一例桥供电的上管5V输入有杂波用万用表测量工作电压应该也会产生跳变情况。

网友(2017-06-20):
说实话,我觉得写个帖子比自己修个板子还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