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电压升到50V还有没得救!!!!!!!!!

楼主(2011-10-03):
前两天接到一个朋友笔记本。只是屏坏。换屏以后正常、。用了半小时没电,外接电流表调到19V充电。几分钟后。电流表起火。电流表电压升到50V本本坏了。拆开主板充电那块烧坏。。北桥那里也短路。。郁闷。。。。。。。这样的主板哪位高手搞过没。有没有得救!!!!!!!!!!

保险这么坚强,都没坏掉吗,应该是直接坏保险吧。
电流表这么差劲。。。
应该是修不了了,估计连板尘都烧断线或短路了,真是服了,还第一次听说放在那会起火烧机子的,哈
什么型号的电流表啊,给大家个型号,免得没电流表的人,再买上了

网友:
  hp 大口的得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充电、

网友:
估计废了,节哀

网友:
有的修,但是很空难,一般会有好多的元器件击穿,大的小的,很麻烦,

网友:
一般情况就没救的了

网友:
换板吧,得烧一大片

网友:
有点悲哀啊  呵呵  换个板子吧   估计这板子都不好找  呵呵

网友:
PCB没挂的话还可以试着修一下

网友:
电流跑这么高,应该的换主板了

网友:
烧坏一大片,一定要小心点,只要是主板PCB没断线。还可以搞搞,不过得费时间,而且要换的件也肯定很多。

网友:
仔细检测,应该能救

网友:
看来得换个好点的电流表了

网友:
修好成本也不少啊

网友:
看来只有换板了

网友:
哎、。、。我想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本以为接电流表装个系统什么的没问题。没想到结果会这样。。

网友:
估计废了,还内部线路都有可能烧断。

网友:
干脆直接换机器算了 免得麻烦

网友:
50V???刚换的屏怕是也挂了吧,北桥挂了?量量CPU挂没?硬盘挂没?内存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