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里材质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1-10-03):
无意中发现网络线里有四根铜质的四根铁质的,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有知道原因的吗?

百M网络里无所谓的。。如果是用在千M里就要全是一样的啦。。。
网线在实际工作的时候只有四根线是有用的,所以……

网友:
貌似没见过 难道说1 2 3 6 的线是铜的 4 5 7 8 是铁的?

网友:
1236为铜丝 即白橙 橙 白绿 绿 只要这4根通就能上网 你看一下最新的路由器rj45接口 就这4个触点 应用10m/100m网络 其余4根 白蓝 蓝 白棕 棕用不到 按照568A标准 或568B标准 网线水晶头接法
网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交叉线,一种是平行线
交叉线的做法是:一头采用568A标准,一头采用568B标准
平行线的做法是:两头同为568A标准或568B标准,(一般用到的都是568B平行线的做法)
568A标准: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568B标准: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在千兆网中 要求8根全铜 应为需要8根全部接入
如果不按568A标准或568B标准制作水晶头 楼主的网线 有铁质网线接入网络 测线器测 通 网络信号将不稳 铁要比铜 阻值大 造价低

网友:
很简单,成本问题

网友:
铜线传输比较好,应该是信息线吧,铁线可能是供电和地线吧,,,铁比较便宜,节约成本就混在一起了吧

网友:
没听说 网线只用四条线

网友:
正常,节约成本而已

网友:
我以前没知道  下在可知道啦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的回答,很有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一种方法

网友:
其实就是节约成本,本来线内只有1236再用。应该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牌子的线是这样。只要使用的4根线没有问题就可以

网友:
就是节约成本

网友:
一般情况那 四根铁质用不着。千兆网中8根全部接入,千兆网不常用。

网友:
好说是成本问题,不就是偷工减料么。还有网线上在米数刻度标,前几十米是正常的1刻度/米,后面就只有0.6刻度/米了。

网友(点评):
这个我遇到过,500米,结果少10%

网友:
钱的问题,不要买它.

网友(2011-11-12):
现在便宜的网线都是铜包铝  再差的就是4铜(铜包铝)4铁  一般只用到4根线

网友(2012-02-16):
拿磁铁吸一下就知道了,这种线只能拉几十米的

网友:
听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过,最差的是全铁线镀铜的,只能拉30米左右,好一点的是4铜4铁,再好的是全铜

网友(2012-06-02):
1236应该是铜线的 4578是铁铝之类的,这种线的线径都不会是0.51的,拉的距离不能太长

网友:
这种线一定很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