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 快捷键大全

楼主(2011-10-03):
1. 轻松访问键盘快捷方式
下表包含了可以有助于使计算机更易于使用的键盘快捷方式。
按键 功能
按住右 Shift 八秒钟 启用和关闭筛选键
按左 Alt+左 Shift+PrtScn(或 PrtScn) 启用或关闭高对比度
按左 Alt+左 Shift+Num Lock 启用或关闭鼠标键
按 Shift 五次 启用或关闭粘滞键
按住 Num Lock 五秒钟 启用或关闭切换键
Windows 徽标键 + U 打开轻松访问中心

2. 常规键盘快捷方式
下表包含了常规键盘快捷方式。
按键 功能
F1 显示帮助
Ctrl+C 复制选择的项目
Ctrl+X 剪切选择的项目
Ctrl+V 粘贴选择的项目
Ctrl+Z 撤消操作
Ctrl+Y 重新执行某项操作
Delete 删除所选项目并将其移动到“回收站”
Shift+Delete 不先将所选项目移动到“回收站”而直接将其删除
F2 重命名选定项目
Ctrl+向右键 将光标移动到下一个字词的起始处
Ctrl+向左键 将光标移动到上一个字词的起始处
Ctrl+向下键 将光标移动到下一个段落的起始处
Ctrl+向上键 将光标移动到上一个段落的起始处
Ctrl+Shift 加某个箭头键 选择一块文本
Shift 加任意箭头键 在窗口中或桌面上选择多个项目,或者在文档中选择文本
Ctrl 加任意箭头键+空格键 选择窗口中或桌面上的多个单个项目
Ctrl+A 选择文档或窗口中的所有项目
F3 搜索文件或文件夹
Alt+Enter 显示所选项的属性
Alt+F4 关闭活动项目或者退出活动程序
Alt+空格键 为活动窗口打开快捷方式菜单
Ctrl+F4 关闭活动文档(在允许同时打开多个文档的程序中)
Alt+Tab 在打开的项目之间切换
Ctrl+Alt+Tab 使用箭头键在打开的项目之间切换
Ctrl+鼠标滚轮 更改桌面上的图标大小
Windows 徽标键 + Tab 使用 Aero Flip 3-D 循环切换任务栏上的程序
Ctrl + Windows 徽标键 + Tab 通过 Aero Flip 3-D 使用箭头键循环切换任务栏上的程序
Alt+Esc 以项目打开的顺序循环切换项目
F6 在窗口中或桌面上循环切换屏幕元素
F4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显示地址栏列表
Shift+F10 显示选定项目的快捷菜单
Ctrl+Esc 打开「开始」菜单
Alt+加下划线的字母 显示相应的菜单
Alt+加下划线的字母 执行菜单命令(或其他有下划线的命令)
F10 激活活动程序中的菜单栏
向右键 打开右侧的下一个菜单或者打开子菜单
向左键 打开左侧的下一个菜单或者关闭子菜单
F5 刷新活动窗口
Alt+向上键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查看上一级文件夹
Esc 取消当前任务
Ctrl+Shift+Esc 打开任务管理器
插入 CD 时按住 Shift 阻止 CD 自动播放

3. 对话框键盘快捷方式
下表包含了在对话框中使用的键盘快捷方式。
按键 功能
Ctrl+Tab 在选项卡上向前移动
Ctrl+Shift+Tab 在选项卡上向后移动
Tab 在选项上向前移动
Shift+Tab 在选项上向后移动
Alt+加下划线的字母 执行与该字母匹配的命令(或选择选项)
Enter 对于许多选定命令代替单击鼠标
空格键 如果活动选项是复选框,则选中或清除该复选框
箭头键 如果活动选项是一组选项按钮,则选择某个按钮
F1 显示帮助
F4 显示活动列表中的项目
Backspace 如果在“另存为”或“打开”对话框中选中了某个文件夹,则打开上一级文件夹

4. Windows 徽标键相关的快捷键
Windows徽标键就是显示为Windows旗帜,或标有文字Win或Windows的按键,以下简称Win键。XP时代有4个经典的 Win 键组合:R/E/F/L。到了 Win7,花样更多了。
Win:打开或关闭开始菜单。
Win + Pause:显示系统属性对话框。
Win + D:显示桌面。
Win + M:最小化所有窗口。
Win + SHIFT + M:还原最小化窗口到桌面上。
Win + E:打开我的电脑
Win + F:搜索文件或文件夹。
Ctrl + Win + F:搜索计算机(如果您在网络上) 。
Win + L:锁定您的计算机或切换用户。
Win + R:打开运行对话框。
Win + T:切换任务栏上的程序(感觉是和alt+ESC 一样 )
Win + 数字:让位于任务栏指定位置(按下的数字作为序号)的程序,新开一个实例。(感觉这个比较新颖,貌似快速启动。) Shift + Windows logo key +number:Start a new instance of the program pinned to the taskbar in the position indicated by the number.
Ctrl + Win + 数字:让位于任务栏指定位置(按下的数字作为序号)的程序,切换到上一次的活动窗口。 Ctrl+Windows logo key +number:Switch to the last active window of the program pinned to the taskbar in the position indicated by the number.
ALT + Win + 数字:让位于任务栏指定位置(按下的数字作为序号)的程序,显示跳转清单。 Alt+Windows logo key +number: Open the Jump List for the program pinned to the taskbar in the position indicated by the number.
Win + TAB:循环切换任务栏上的程序并使用的Aero三维效果。
Ctrl + Win + TAB:使用方向键来循环循环切换任务栏上的程序,并使用的Aero三维效果。
按Ctrl + Win + B:切换到在通知区域中显示信息的程序
Win + 空格:预览桌面。
Win + ↑:最大化窗口。
Win + ↓:最小化窗口。
Win + ←:最大化到窗口左侧的屏幕上。
Win + →:最大化窗口到右侧的屏幕上。
Win + Home:最小化所有窗口,除了当前激活窗口。
Win+ SHIFT + ↑:拉伸窗口的到屏幕的顶部和底部。
Win+ SHIFT + →/←:移动一个窗口,从一个显示器到另一个。
Win + P:选择一个演示文稿显示模式。
Win + G:循环切换侧边栏的小工具。
Win + U:打开轻松访问中心。
Win + x:打开Windows移动中心。

5. Windows Explorer相关快捷键
Ctrl+N 打开新窗口
Ctrl+Shift+N 新建文件夹
End 显示活动窗口的底部
Home 显示活动窗口的顶部
F11 最大化或最小化活动窗口
Num Lock+小键盘星号(*) 显示选中文件夹的所有子文件夹
Num Lock+小键盘加号(+) 显示选中文件夹的内容
Num Lock+小键盘减号(-) 折叠选中文件夹
左方向键 折叠当前展开的选中文件夹或选中上层文件夹
Alt+Enter 打开选中项目的属性对话框
Alt+P 显示预览窗格
Alt+左方向键 切换到前一次打开的文件夹
右方向键 显示(展开)当前选中项目或选中第一个子文件夹
Alt+右方向键 切换到下一次后打开的文件夹
Alt+上方向键 打开上层文件夹
Ctrl+鼠标滚轮 改变文件和文件夹图标的大小和外观
Alt+D 选中地址栏(定位到地址栏)
Ctrl+E 选中搜索框(定位到搜索框)

6. 放大镜键盘快捷方式
下表包含了使用放大镜的键盘快捷方式。
按键 功能
Windows 徽标键 + 加号或减号 放大或缩小
Ctrl+Alt+空格键 显示鼠标指针
Ctrl+Alt+F 切换到全屏模式
Ctrl+Alt+L 切换到镜头模式
Ctrl+Alt+D 切换到停靠模式
Ctrl+Alt+I 反色
Ctrl+Alt+箭头键 按箭头键的方向平移
Ctrl+Alt+R 调整镜头的大小
Windows 徽标键 + Esc 退出放大镜

7. 远程桌面相关快捷键
Alt+Page Up 按从左向右顺序切换程序
Alt+Page Down 按从右向左切换程序
Alt+Insert 按程序打开先后顺序循环切换程序
Alt+Home 显示“开始”菜单
Ctrl+Alt+Break 在窗口模式和全屏之间切换
Ctrl+Alt+End 显示Windows安全性对话框
Alt+Delete 显示当前窗口的系统菜单
Ctrl+Alt+-(小键盘减号) 当前活动窗口截图
Ctrl+Alt++(小键盘加号) 全屏截图
Ctrl+Alt+向右键 从远程桌面控件“跳转”到主机程序中的控件(如按钮或文本框)。将远程桌面控件嵌入到其他(主机)程序后,此功能非常有用。
Ctrl+Alt+向左键 从远程桌面控件“跳转”到主机程序中的控件(如按钮或文本框)。将远程桌面控件嵌入到其他(主机)程序后,此功能非常有用。

8. 画图键盘快捷方式
下表包含了使用画图的键盘快捷方式。
按键 功能
Ctrl+N 创建新的图片
Ctrl+O 打开现有图片
Ctrl+S 将更改保存到图片
F12 将此图片另存为新文件
Ctrl+P 打印图片
Alt+F4 关闭图片及其画图窗口
Ctrl+Z 撤消更改
Ctrl+Y 恢复更改
Ctrl+A 选择整个图片
Ctrl+X 剪切选择内容
Ctrl+C 将选择内容复制到剪贴板
Ctrl+V 从剪贴板粘贴选择内容
向右键 将选择内容或活动图形向右移动一个像素
向左键 将选择内容或活动图形向左移动一个像素
向下键 将选择内容或活动图形向下移动一个像素
向上键 将选择内容或活动图形向上移动一个像素
Esc 取消某个选择
Delete 删除某个选择
Ctrl+B 粗体选择文本
Ctrl++ 将画笔、直线或形状轮廓的宽度增加一个像素
Ctrl+- 将画笔、直线或形状轮廓的宽度减少一个像素
Ctrl+I 将所选文本改为斜体
Ctrl+U 为所选文本添加下划线
Ctrl+E 打开“属性”对话框
Ctrl+W 打开“调整大小和扭曲”对话框
Ctrl+Page Up 放大
Ctrl+Page Down 缩小
F11 以全屏模式查看图片
Ctrl+R 显示或隐藏标尺
Ctrl+G 显示或隐藏网格线
F10 或 Alt 显示快捷键提示
Shift+F10 显示当前快捷菜单
F1 打开“画图”帮助

9. 写字板的键盘快捷方式
按键 功能
Ctrl+N 新建一个文档
Ctrl+O 打开一个现有文档
Ctrl+S 将更改保存到文档
F12 将此文档另存为新文件
Ctrl+P 打印文档
Alt+F4 关闭“写字板”
Ctrl+Z 撤消更改
Ctrl+Y 恢复更改
Ctrl+A 选择整个文档
Ctrl+X 剪切选择内容
Ctrl+C 将选择内容复制到剪贴板
Ctrl+V 从剪贴板粘贴选择内容
Ctrl+B 将所选文本改为粗体
Ctrl+I 将所选文本改为斜体
Ctrl+U 为所选文本添加下划线
Ctrl+= 使选择的文本成为下标
Ctrl+Shift+= 使选择的文本成为上标
Ctrl+L 向左对齐文本
Ctrl+E 向中心对齐文本
Ctrl+R 向右对齐文本
Ctrl+J 对齐文本
Ctrl+1 设置单倍行距
Ctrl+2 设置双倍行距
Ctrl+5 将行距设置为 1.5
Ctrl+Shift+> 增加字体大小
Ctrl+Shift+< 减小字体大小
Ctrl+Shift+A 将字符更改为全部使用大写字母
Ctrl+Shift+L 更改项目符号样式
Ctrl+D 插入 Microsoft 画图图片
Ctrl+F 在文档中查找文本
F3 在“查找”对话框中查找文本的下一个实例
Ctrl+H 在文档中替换文本
Ctrl+向左键 将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
Ctrl+向右键 将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
Ctrl+向上键 将光标移动到上一行
Ctrl+向下键 将光标移动到下一行
Ctrl+Home 移动到文档的开头
Ctrl+End 移动到文档的结尾
Ctrl+Page Up 向上移动一个页面
Ctrl+Page Down 向下移动一个页面
Ctrl+Delete 删除下一个字
F10 显示快捷键提示
Shift+F10 显示当前快捷菜单
F1 打开“写字板”帮助

10. 计算器的键盘快捷方式
按键 功能
Atl+1 切换到标准模式
Alt+2 切换到科学型模式
Alt+3 切换到程序员模式
Alt+4 切换到统计信息模式
Ctrl+E 打开日期计算
Ctrl+H 将计算历史记录打开或关闭
Ctrl+U 打开单位转换
Alt+C 计算或解决日期计算和工作表
F1 打开“计算器”帮助
Ctrl+Q 按下 M- 按钮
Ctrl+P 按下 M+ 按钮
Ctrl+M 按下 MS 按钮
Ctrl+R 按下 MR 按钮
Ctrl+L 按下 MC 按钮
% 按下 % 按钮
F9 按下 +/– 按钮
/ 按下 / 按钮
* 按下 * 按钮
+ 按下 + 按钮
- 按下 – 按钮
R 按下 1/× 按钮
@ 按下平方根按钮
0-9 按下数字按钮 (0-9)
= 按下 = 按钮
. 按下 .(小数点)按钮
Backspace 按下 Backspace 按钮
Esc 按下 C 按钮
Del 按下 CE 按钮
Ctrl+Shift+D 清除计算历史记录
F2 编辑计算历史记录
向上箭头键 在计算历史记录中向上导航
向下箭头键 在计算历史记录中向下导航
Esc 取消编辑计算历史记录
Enter 编辑后重新计算计算历史记录
F3 在科学型模式下选择“角度”
F4 在科学型模式下选择“弧度”
F5 在科学型模式下选择“梯度”
I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Inv 按钮
D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Mod 按钮
Ctrl+S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sinh 按钮
Ctrl+O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cosh 按钮
Ctrl+T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tanh 按钮
(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 按钮
)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 按钮
N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ln 按钮
;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Int 按钮
S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sin 按钮
O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cos 按钮
T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tan 按钮
M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dms 按钮
P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pi 按钮
V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F-E 按钮
X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Exp 按钮
Q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x^2 按钮
Y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x^y 按钮
#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x^3 按钮
L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log 按钮
!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n! 按钮
Ctrl+Y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y√x 按钮
Ctrl+B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3√x 按钮
Ctrl+G 在科学型模式下按 10x 按钮

网友:
看完才知道,原来我只知道那么几个,受教了

网友:
收藏了  看了之后,竟然自己只知道那么一点点呀

网友:
不错,但是实在是记不住...................................

网友(2011-11-04):
受教了    不过  好多啊    记不住

网友:
好东西    先收下了

网友:
好像也只是比XP多了点嘛。有些功能也不是很实用嘛。呵呵。

网友:
这也太强大了吧。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好人,收下了

网友:
老系统不跑win7

网友:
噢  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