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历--奇怪的故障--回想求助

楼主(2011-10-03):
大约一个月前,一个朋友来电,电脑黑屏,晚上关门后过去了(像这种朋友关系一般无利可图,本人都推到晚上),到那一看开机无问题,完全能正常使用,问了下,回答看电影就黑,打开网页播放,果然,只要看电影,屏幕就含羞的黑几下,一直播放一直就那么闪,想到是FLASH PLAYER的问题,播放本地电影试下,也是一样!
更新FLASH PLAYER未果,换系统未果!
集思广益,大家发表下看法!

网友:
换液晶显示器试试看还黑不黑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是挺怪的,会不会是供电有问题呢。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的,他只能装原装系统!富士通的机器有这样的毛病

网友:
应该是显卡故障

网友:
换系统吧,本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尝试更换不同版本的系统,最终解决了!

网友:
换个系统实施

网友:
显卡散热怎么样?

网友:
显卡换过没有我用过一张7300GT的显卡也这样

网友:
在显卡上加个风扇就搞定哦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些,重装驱动吧

网友:
重装驱动  换显卡 不行再换显示器

网友:
现在如何了LZ放个话出来呀 搞定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不对额,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额

网友:
重新下个显卡驱动!

网友:
因为这个朋友的机子是他姐给他装的,(他姐在市区做电脑,我们是县城)我推到他姐那去了!
不好意思,没讲清楚,他的是N68集成的显卡!

网友:
就是偶然想起来了,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