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 迅驰2代 开机断电维修

楼主(2011-10-03):
机型:DELL 700M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到0.3A马上掉电
维修过程:用假负载测开机测各组的电压有,CPU供电的为1.67V,电流不会掉,上CPU测电压,CPU的供电端0.97V,瞬间上来就没了,整机各组电压随后关断。
再上CPU测试电压,查ISL6218的芯片出来的PG电压正常,后发现有个5脚的管标为3CH1,有脚腐蚀,查看图纸,这是VCCA的供电转换端,发现这点电压没有。现在想起来了刚刚上假负载为什么没有掉电的原因,假负载不用检测VCCA的这路电压。旧板上找到这类似的板,拆下相同配件更换后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能给 过图就清楚多了。

网友:
是进水机器嘛????、

网友:
这个vcca是1.8v的?

网友:
请问VCCA是个什么电压

网友:
楼主这篇帖子,发了还不如不发, 在电路图中根本找不到3CH1这个元件,好歹给个元器件的编号,让咱分析分析啊

网友:
这是我的维修记录里的其中一个。 这个是1.8伏VCCA_SO的给CPU部分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