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掉电电流上到1.7掉

楼主(2011-10-03):
电流跑到1.7掉 ,即将亮的时候掉了,大家什么问题,断是芯片全灌胶的 ,小做了下显卡 故障依旧 给个指导 谢谢了

网友:
裸板点会掉吗??????????

网友:
做了下显卡,估计要重植显卡

网友:
换个新显卡吧!

网友:
裸板一样  里面灌胶了 不怎么好取

网友:
屏供电保险坏了吧

网友:
╮(╯▽╰)╭ 也没坏 我再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从做显卡试试,做显卡的时候做好隔热北桥容易冒珠子显卡也容易坏控制好温度

网友:
我隔绝的很好IBM60 61系列都得隔绝好  我再试一下

网友:
显卡重做一般会好,加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