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刷BIOS后声卡无声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03):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启天M270S的机器因停电导致BIOS丢失数据,刷了下BIOS后OK。结果声音没的了。主板是精英代工的945GC-M2 REV 3.2。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在bios 把声卡打开

网友:
声卡是打开的呢,喇叭都能看见。

网友:
     用耳机能响不

网友:
遇上这样的很烦躁 很郁闷!

网友:
哎,问题已解决,原来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呵呵....没事的.习惯就好

网友:
我问题我遇到两次了,都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2012-10-06):
可以发一个BIOS不,小弟非常感谢你哈急需一个这个机子的BIOS,谢谢

网友:
也遇到过一次,以为是驱动问题,到处下载,还是没声音。最后一看,声音没引到前面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