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lG电源,可以正常开机可是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1-10-03):
有个lG电源,可以正常开机可是认不到硬盘,硬盘线的电压是5.1v,11.98v这要怎么查

网友:
检查主板吧,一般是南桥虚焊,BGA就可以了

网友:
先查硬盘线,也可能是硬盘问题,楼上说的也对,特别是西数硬盘线路板四个针式触点接触不良也会产生CRC错误,认不了盘。

网友:
从简单的开始,清理接口。不行就换个硬盘以及 硬盘线,确定是主板了,通常都是南桥有问题,可以打打阻值看看

网友:
首先确认硬盘马达转不转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