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急急急

楼主(2011-10-03):
今天 接一台SL400独显,插电源没任何反应,把主板拿出来后,发现电源接口保险坏,换后又发现+1.8V短路,再测北桥正反面电容全部短路,CPU背面的黄色电容短路,+1.8V电压是后极短路。3 V5V电压都正常,分组供电也正常,就+1.8对地0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谢谢

网友:
刚测的正常阻值是369
我正在修5V短路

网友:
1.8供电MOS管查了没?????????

网友:
把北桥拿下来在测量一下就不知道是北桥怀了

网友:
  一般北桥   0 欧 是正常的

网友:
北桥  有胶  先查查其它的有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