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后,有时花屏或死机

楼主(2011-10-03):
昨天顾客拿来一块845主板,不上电!测试12V短路!后更换四个供电场管后,供电正常!
更换场管时,发现CPU旁边的两个滤波电容(16V2200微法)有点鼓包,就一起更换了!
现在进系统正常!就是有时候进系统时会整个屏幕花屏!有时候会死机!顾客还反应机子比原来慢了!故障不是经常性的,今天我再店里开机三个小时都没出现花屏或死机!但是每个标题框边缘都会出现波纹!(显示器周围无磁场干扰)是不是滤波不好?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是不是代换的不对?
代换:
原场管:85A3-6B72Z 75A3-6B03Z
更换后:85A3-6CE3Z 75A3-6B01Z
原电容标示:黄色,16V2200微法 -40-+105℃ LOW ESR 有个大写的"K"
更换后电容上标示:黑色,16V2200微法 105℃  9(6) 3I  厂家是:Rubycon
我上网查了下是不是LOW ESR电容不能用普通电容更换啊?原电容比更换后的电容体积大了好多!
本人修主板是个新手!请多指点!

网友:
到料板上找两个换上去看下呢   花屏是独立显卡 还是集成的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可能内存不太好 了吧

网友:
先换跟内存试试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下 或者换个插槽也都可以 主要看显卡是集显还是独立 都测试下吧!

网友:
北桥附近供电的大电容也换掉吧,洗下板,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