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 显示器烧高压供电保险

楼主(2011-10-03):
三星740N 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正常,能正常开关机,折开显示器发现13V的电容鼓包,高压板供电保险烧坏,换后上电测试,还是黑屏,测量发现高压板供电保险又烧了,用万用表测量13V供电变成17V了,5V供电正常,拆开驱动板正常回到13V,驱动不要13V的供电只要5V呀,不解请高手请点。

网友:
换高压板呀      这个修下来成本也不底     烧保险    看高压板上场管有问题没有

网友:
你贴没有看清楚 ,现在是插上驱动板13V供电变 17V,不插驱动板正常,不解,驱动跟13V没关系,

网友A:
都在一个锅里吃饭,怎么会木有关系。接上驱动板会使取样减小,通过反馈使电源输出增加以维持5V不致下跌。12空载,电压自然会升得多一点。

网友(点评):
这才是懂原理,讲道理的,楼主应该明白了。你测量的空载电压毫无意义!

网友:
强烈建议修复原板,硬是代换不是我们做维修的初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在一个锅里吃饭,怎么会木有关系。接上驱动板会使取样减小,通过反馈使电源输出增加以维持5V不致下跌。12 ...

那烧高压板的保险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上通用板试试吧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 ,没修出来换通用板了

网友B:
高压部分的贴片烧了,换贴片还要换高压变压器旁的电解电容器,不然贴片命不长。高压变压器内部有短路贴片一会儿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部分的贴片烧了,换贴片还要换高压变压器旁的电解电容器,不然贴片命不长。高压变压器内部有短路贴片一 ...

什么贴片 请解释下

网友:
从快速经济的角度来看,还是换板吧

网友(点评):
大哥你是怎么看贴的啊! 直接换板,你换了板用那个高压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上面都说了 那高压是无意义的,楼主仅仅关注了供电跟高压保险, 那是不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