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2直插式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1-10-03):
现在不确定是好是坏 望高手指点!
目前大电容有电 后级二极管没坏

网友:
如果沒有启动就查3脚外接300V的启动电阻开路没有。

网友(点评):
要是启动电阻启动了呢?

网友:
VIN有没有电压? 有的话看GATE有没有电压 没有的活 一般坏

网友(点评):
VIN没有。应该是电阻开路。是2000K欧的 结果换了个 可能电阻小了。PWM芯片炸了 电阻也少了 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烧很多东西了?

网友A:
VIN 一般启动电阻用1.5M-2M 把坏件换了 再查一下后极电路和开关管
确定没问题后 上电时把保险拿下 串个灯泡上去

网友(点评):
一般2欧在哪可以拆到?

网友:
启动脚的电压应该是有电压的,但是得正常工作后才测量到,如果芯片没有工作的话,楼主可以看看VDD的线路有没有问题,我昨天就遇到一台是瓷片电容坏引起的。但是我的芯片是SG6841DZ。

网友(点评):
VDD 13V正常

网友:
呵呵,那l楼主再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 一般启动电阻用1.5M-2M 把坏件换了 再查一下后极电路和开关管
确定没问题后 上电时把保险拿下 串 ...

????????什么2欧? 1.5兆-2兆欧

网友:
这是什么上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