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跑 85 87 故障

楼主(2011-10-03):
接到客人比较本,插post卡  跑 85 87     。时钟灯闪 ,接电流表  一下子到0.58a  不动。有时候能上0.6几安不跳,刷BIOS,换安全芯片,未果。没有短路,各电压正常。最后仔细检查,发现 cmos附近有断路现象,接起后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具体连在哪里还是说下啥,还要找点位图来看看。。。

网友(点评):
这样发贴没有意义啊。

网友:
安全心片看看呀     没有检测到

网友:
你在看  看 安全心片    是不是有断线的

网友:
安全芯片,有一种是个小板扣在网桥附近的,另一种是板载的,板载的你看看是否有断线,或者是直接刷一个面安全的BIOS就OK了

T40/T41/T42_7500显卡

网友:
没看清楼主的后半句,哈哈,原来是断线,惭愧

网友:
以前遇到IBMX31的那个安全芯片没有装是这个码呵呵。BIOS断线也是这们呵呵。不错

网友:
85 87安全芯片或者BIOS哦。。这个是断线了

网友:
啥子烂东西,扣老子10分,又用不起。。。提醒下上面的那个bios用不起,大家不要下载了

网友:
刷BIOS就会好了吧

网友:
今天正好碰到同样的故障,安全芯片在哪?

网友:
楼主是怎么发现断线的呢

网友:
估计是进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