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me-s2内存跑C1

楼主(2011-10-03):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跑C1经检测内存供电1.8V 内存REF电压0.9 示波器测试无时钟信号查图纸
   CLK跑到图纸16页进桥

到此维修陷入困惑中,加焊桥故障依旧,请教各位还有没有疏忽漏查得地方

网友A:
做桥,空焊,先试一下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桥,空焊,先试一下

做桥做最后手段了,实在没办法也只能这样

网友B:
楼主跑C1报警不报警啊,如果不报警你就不用做北桥了,不报警的话这个精英的板子CPU座虚焊也会跑C1的,遇见很多了,你压一下CPU座的右下角试试

网友C:
能保证桥做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跑C1报警不报警啊,如果不报警你就不用做北桥了,不报警的话这个精英的板子CPU座虚焊也会跑C1的,遇见很 ...

技嘉M61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保证桥做好了吗

加焊后故障还是原样跑CI

网友:
我原来也有一块是技嘉的C61,也是跑C1,最后弄了半天不行,当废品卖了

网友:
跑C1做桥?方向错了吧,amd的板子,内存管理模块在cpu里啊!
考虑CPU问题或CPU座空焊。

网友:
刷bios的时候找第一次量产的试试

网友:
还有看哈短线不

网友:
总线 总线电压正常吗

网友:
只有加焊桥了 楼主还是试下吧!不行就只能当报废料板了

网友:
CPU底座的问题可能性很大,AM2的底座我还没换好过,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在做桥  GA主板BIOS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