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M2V-TVM主板.能触发.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10-03):
一块华硕M2V-TVM主板.能触发.复位灯常亮
测试各供电正常,压过桥都没有效。
还没有过保修期。但想自己修修。

网友:
最好返厂,因为维修有失误的时候.量一下桥周边管子看看控制极
有电压没

网友(2011-11-28):
查供电、时钟、PG、复位。

网友:
自己动了,就不保啦。

网友:
先查供电吧,这是第一步,供电都不正常,怎么会有复位呢

网友(2012-04-30):
私修!我是不敢!

网友:
对 啊  还是返回去保吧

网友:
没复位查是复位出来被拉低了还是没出来?

网友(2013-03-12):
估计你也修不好。。。。。。。。。。。

网友:
没过保修期还是不要自己弄吧
感觉划不来,过保的话爱咋搞到都行,反正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