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经常未响应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1-10-03):
装了几台机器都有这毛病
win7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先看你的系统有没有问题,再看硬盘方面的问题(系统引导)

网友:
硬件肯定是没问题的,新装的机器。几台都是,系统也换过几个版本的。不知道这是WIN7的通病还是....?

网友:
反应慢一点。你在点一下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加2G内存估计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