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实列(一)

楼主(2011-10-03):
              富士康K7S74(GX)MG- 6L
故障:短接开关针脚,主板能正常启动,检测卡上的复位灯能够闪亮,说明主板的复位电路工作基本正常,为此
需要测量关键点电压来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
      首先检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测南桥3.3V和1.8V(正常)北桥有3.3V、1.7V、2.59V、1.2V和1.8V(正常),内存2.62V(正常),CPU1.81V(正常),注意:有一些AMD462的CPU假负载,会测量出3.4V的电压,测量
CPU假负载的PG信号(正常),正常时为高点平,低电平为复位状态,测量CPU假负载上的复位信号,显示为0V,正常时为高电平,低电平为复位状态,由此怀疑主板上的复位电路出现了障。  主板的电路工作原理如下
图:

     测量主板上的针脚有3.30V电压,用镊子短接ATX电源的PG信号线(灰色线和黑色线),当短接PG信号对地时,测量复位针脚上的电压为0.06V(正常),正常时为低电平。再测量南桥芯片输出的复位信号,当短接复位
针脚时,在PCI插槽的第A15脚应该有复位信号输出,所以通过检测卡上的复位指示灯就可以判断PCI插槽的复位
信号正常(刚开机时复位灯闪亮,触发主板上的复位开关时复位灯同样闪亮)。
     检测到这里都正常,那么故障只有可能出现在南桥输出与北桥之间或北桥输出与CPU之间。测量南桥输出的
复位信号是否已经送到北桥。测量R243的电压,触发复位开机时有3.26到0.06V的电压跳变,这里检测结果正
常。接下来需要测量北桥输出的复位信号到CPU插座之间部分,测量电容BC27电压为0V。
      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北桥输出的复位信号不正常,要先排除外围电路的影响,一般在电路中电容容易漏电短
路,所以取下电容BC27测量,发现该电容已经短路,更换一只相同体积、颜色的电容后再次通电试机,CPU假负载上的复位信号恢复正常,
      装好CPU、内存、连接显示器,通电试机,显示器已经有显示,故障排除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镊子短接ATX电源的PG信号线(灰色线和黑色线),cpu的
复位为什么会有0.06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接地,拉低了电压

知道了,谢谢,我看错了

网友:
高难度维修啊  如果没有图纸  这板是很难被修复的

网友:
由于一个电容漏电引发的CPU复位不正常导致机器不亮机

网友B:
这板子还真是折磨人   赚这几十块好像有点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还真是折磨人   赚这几十块好像有点不容易

       做主板维修难混啊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电容短路拉低了CPURST#,不理解你为何要短接ATX的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电容短路拉低了CPURST#,不理解你为何要短接ATX的灰线

看前面的电路是否正常,正常的话都有个电压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