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AM2主板不跑码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1-10-03):
各位师傅好,有块AM2的丽台主板。不跑码,原先主板有几个电解电容鼓包,换后还是一样。上假负载测测CPU核心供电1。5V,VDDA 2。5V,复位1。8V,PG 1。2V,都正常,桥,总线,内存供电也正常,PCI复位也有3。3V,且点复位键,PCI 和CPURST#都有高低高的跳变,PCI时钟1。6V,现在就是请问一下各位师傅一下。上真CPU后,CPU的核心电压变为1。1V了,是不是偏低了啊,上假负载测的是1。5V。如果偏低的话,该怎么查啊,压北桥也没有反映。CPU为5000+。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0-28 13:45):
主板修好了。是别人别电容时,把南北桥的总线断了一根,今天在太阳光下,仔细看才看出来。谢谢大家。

网友:
1.1v是不低的,那是由于不跑马引起的,一块好的AM2主板你把BIOS芯片拿掉,上电测试CPU供电就是1.1v,原因就是不跑马引起的,按不跑马维修。

网友:
有没有刷BIOS啊

网友:
我有一块顶星的n68也是这个情况,压桥CPU也不跑,各电压大概都正常,最后我是加焊单芯桥就好了。往里吹些焊膏再加焊。

网友:
没有遇到过楼主的这种情况、建议刷下BIOS或压下桥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bios的问题比较大,按照楼主的说法,其他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了,刷BIOS!

网友:
还没有修好了,是940主板,SIS761的芯片的,双芯片,压桥不行,还没有刷BIOS了。上的是AMD5000+的双核CPU,感觉是不是不太支持啊,

网友:
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你觉得不太兼容。你换了小点的U试试。不过有BIOS还是建议刷个试试

网友:
谢谢,我也是觉得先刷个BIOS试试,还没有试了,先找个小点的CPU试试,不行就刷个BIOS。761的北桥,AM2的板子,这种芯片的板子还很少见。

网友:
学习一下大家的见解,有收获

网友:
修好了记得回贴呀。大家才能共同进步嘛!

网友:
建议做北桥

网友A:
修好了说一声哦、 忘问了。你的板事单桥。还是南北桥

网友:
上真U,是正常的,先刷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说一声哦、 忘问了。你的板事单桥。还是南北桥

你好,我的是双桥的,是SIS芯片940的主板,全集成,都带散热片,原来电容鼓包前还能点亮,后来,换了北桥,南桥中间的三个电容,就不亮了,供电都正常。

网友:
电容都是一样大的吗。还有就是你板子其他地方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就出在你换电容的那个地方。好好检查下。也有可能是某个电容有问题、这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先做个桥!

网友:
奇怪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先刷BIOS不行干南桥吧,我也说不好感觉是南桥,不会是北桥吧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