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6S-S3频繁自动关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03):
此板刚拿到手上的时候为内存供电不正常,更换内存供电管后内存电压正常,测量所有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上U之后开机能正常显示,出现检测硬盘时掉电关机,再次开机还是在出现硬件信息时掉电。
一般出现此故障的原因大致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为主板开关针电压一直被拉低,导致让主板认为开机针一直被短接而强制性关机。
第二种情况就是主板温度升高而保护。
检查开关针电压时没有任何问题,再检查IO温度检测电路也正常。
两路都正常,于是又想到了USB电路如果有过流也会引起关机,测主板USB过流检测电路电压也正常。
排除以上三点后又检测了IO到绿线的电路,也没有发现问题,于是怀疑IO有问题,打算更换一个IO试试,此板IO为8716F-S技嘉专用IO,但是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IO,只有8718F-S技嘉专用IO。拿了一个IO换上去想试试,IO换好后主板能开机正常点亮,出现硬件检测信息后不再关机,以为此板修复。

接上硬盘准备进系统测试所有外设能不能用,进系统没多久又自动关机了,从开机到关机时间差不多有五分钟左右,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故障就是主板温度异常。于是进BIOS里面查看了一下温度信息。结果温度没有问题,而检测核心电压确不正常。用示波器测量VCORE电压的波形与频率都正常。
图纸发现IO检测VCORE电路是44、45、47-51脚。

IO这几只脚连到了DRN5、DRN4、DR45、DR44、DR39、DR43。

其中DRN5与DR45没装是直连,DR44与DR43没装,经过以上电阻后接到了电源芯片的VID脚上。

测量线路是没有问题有,在线测电阻阻值也是正常的,通常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为电阻空焊,直接更换掉DRN4 IK电阻后故障修复。
进系统测试半小时没有问题,所有外设也都正常,在GA-M56S-S3上面技嘉专用IO 8718F-S完美代换8716F-S。

网友(2012-07-06):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楼主很细心,得向你学习呀

网友(2012-05-25):
高手啊,我现在看懂电路图还有些困难,要加油了。。

网友(2011-10-03):
确实很细心,如果看不到VCORE 失败的话,估计修不出来。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0.0

网友(2012-07-06):
lgx
同意楼主
!

网友(2011-10-03):
vcore fail这里是思路的转折点,如果没有看到vcore fail,我都要说桥存在问题了,修过此板,本人也对VID多了一点认识和理解。

有同感,也会先考虑桥
yaj

网友(2012-05-25):
不过我修过没U电压的,最后查VID信号之后给IO拉低乐。

网友(2011-10-03):
我换ITE的IO只要是F-S型号的  没有去区分过版本号,只区分技嘉专与普通版本,目前还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也还没有遇到过不能代换的

网友(点评):
对。。。8712F-S 8716F-S 8718F-S我也同样都换过的。。。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不懂拒绝的是说原来的IO版本号吗,满足你的要求,是it8716f-s fxs不过我感觉没什么必要性

网友:
此板的图纸能给个下载地址吗?604541612@qq.com

网友:
很有特点的维修!

网友:
精湛的技术    完美的思路

网友:
以前没有接触过VID电路问题,总算增加经验了,多谢!

网友:
好羡慕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
这种问题能修好真厉害,我碰到过好多这样的问题,像技嘉的M52,都没修好过,学习了

网友:
哈哈,如果这块板是在你手上,适问有多少人敢说能修出来呢

网友(2012-06-28):
很羡慕能用这样清晰的思路!技术到家了修起机来那是一种乐趣!象我们没什么技术修起来就会靠经验重复、乏味!我还曾经幻想自己能做个万能修~~!
我 修不出

网友(2011-10-05):
的确没几人修出来!

网友:
真是太给力了,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楼主应该是电子科大毕业的吧,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给力,我一般就供电,然后BGA
其于都不会。

网友:
搂主 非一般人啊,自问这板到我手里肯定走弯路,无奈还得换板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特侧,有几张图 看不到。

网友:
目前自己还没有修到电阻,佩服楼主!学习了!

网友:
请教楼主: 技嘉的IO 是专用的吗?用市面上普通同型号的IO代换不行吗?

网友(点评):
对 技嘉的IO是专用的 不能与普通的相互代用

网友:
这个问题实在是不容易挑出

网友:
一开始的故障,是不是也是电阻的问题,而I/O没有坏哪,我喜欢刨根,会换回I/0去还原故障,

应该换回原IO试一下的

网友:
凤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想问下,DRN4 IK电阻不是连接CPU发出得VID然后送到PWM芯片的吗?怎么设计在IO旁边的?

网友:
嗯,其实我也想过换回故障IO,后来想想不还上去也知道结果,就不换上去了,再说修板的话,OK了就好了,有些事不要画蛇添足

网友:
有时候修板还真是要多考虑下问题

网友:
楼主能精确到电阻这样的东西,真是厉害 ,要是我,恐怕要换板子唠!!!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在问我吧,哈哈,第一个我可以回答一下是,VID是CPU发出给PWM,但这里BIOS也是通过IO连接来检测CPU 核心供电,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了,他为什么设计在IO旁边呀。

网友:
确实佩服啊

网友:
空焊问题不易查出。学习了。

网友:
偶的个神哪,高手就是不一样哈哈。。。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楼主理论性很强。。。。

网友:
会看图纸会分析电路可真不简单啊

网友:
今天修了块PX P965 故障为进系统运行一会儿死机,然后又自动开机(像昂达开机前那种开机)。
电源换了,不行。
显卡换了不行。
怀疑CPU散热不行,换了风扇,故障依旧。
确定是主板问题了。IO用的是F71882FG,这IO不开机就百分之90是它坏,不过现在是死机就不怀疑它。
CPU供电管理芯片是RT8802A,通常会虚焊,将其加焊后进系统跑3DMark测试了十分钟左右,破,又死机了。
总线供电和内存供电用的电源IC都是特殊的A9-D5,四四方方十六脚短脚的,于是加焊,结果总线无供电了。此时我懵了。。。看来是我拖锡短路了,于是把它拆出来重新焊过。。结果焊来焊都不出电压了。现在越搞越糟,好烦啊。。。这该死的IC,平时供电都是用RT9214的,它偏偏要用些你不常接触的IC。
心态越来越差,越修越坏。暂停先,放过一边,休息一下,泡泡论坛。
看到楼主的帖子,若有所思。以后遇到死机的问题我也查查这些主板温度电压检测信息才行。。

网友:
太厉害了,要我是想不到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 佩服

网友:
好几张图片都看不了

网友:
修这种问题不是普通人啊,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这是经过长时间维修经验才具备的!佩服楼主!

网友:
真是太给力了,谢谢分享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6923-1-1.html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有个疑惑  望高手解惑  VCORE  什么意思   是什么失败?
  CPU电压?  如果是CPU电压  为什么可以过CPU显示?

网友:
照理说,IO检测U核心电压不对才强行关机,如果把那个功能关闭了是不是也可以??你上图看到有Disabled

网友:
这个功能,在BIOS里没有什么让你关必,只有检测,你看到的DISABLED是关必其它功能的

网友:
厉害  厉害  我晕 我什么时候到达这个境界啊??哈哈

网友:
非常好很给力的贴子

网友:
请问下楼主是怎么知道DRN4 IK电阻空焊的呢??

网友:
学还无崖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是要相当的细心才可以的

网友:
分析的很细致!

网友:
看来平时还要多看图纸. .多备份图纸.这种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

不然这种小电阻之问题.哪里查得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实在是不容易挑出
学习了

网友:
哎 什么时候能到楼主这个境界呢 太厉害了

网友:
我懷疑原本的8716F-S並沒有問題, LZ有再焊回測試嗎.....

网友:
经验啊,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怎么能有这么牛逼的人啊   像楼主致敬   学习了

网友:
一般碰上这种问题,我会去量一下IO周边的排阻和核心供电周围的电阻,可是你这个IO旁边的排阻,阻值正常呢,要不是有图纸,再加上你思路又这么好,真难修出来啊。收藏下来,下次回味。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好功夫。。哈哈。学习了。。佩服佩服。。。

网友:
有两张图图挂了。。竟然在BIOS看到猫腻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这都能修出来。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看来心细第一

网友:
楼主确实很细心!VCORE电路

网友:
好的经验学习了 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真佩服楼主啊!   太认真了

网友:
高人呀!此乃高人也,我要想你学习(细心)。

网友: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楼主,换IO与后面的排阻的问题是不是两个问题,如果不换IO的话,先把那个排阻换了,会不会解决呀。楼主有想过吗?

网友:
楼主的发现,可以发奖了。以前看到内存的FB的线会进到IO里面。没去仔细研究过。

网友:
很完美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正是小弟欠缺的!

网友:
考虑周全,主楼好思路!!!

网友:
一般人真修不到这么细。顶

网友:
扣心自问,我能行吗!?

网友:
楼主太牛了 真想跟你学徒

网友:
楼主没说核心电压不正常是怎么一个情况,碰到这种情况还真不好查。

网友:
楼主的分析能力相当不错,你学习了,以后修板得仔细分析才行...

网友:
IO是靠电源芯片的VID组合去检测CPU电压 明白了 再有楼主 主板是你自己的吧  ,你修一个主板要多少钱,怎么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