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创U盘和HP机器

楼主(2011-10-03):
我有一个胜创4G的U盘
做了U盘启动项之后在HP机子(只有是HP的都不行试了好多台,在别的牌子的机器上都可以启动)上启动不了
用了大白菜    晨风   杏雨梨云这三种都试了都不行
换了其他牌子的U盘试    做了U盘启动     就可以在HP机子上用了
这是为什么啊    要是说U盘有问题     应该在别的机上都不能用才对啊
谁能给解释下啊

网友:
有些时候可能是主控的兼容性问题 或你选择的磁盘模式问题 选兼容性好点的格式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