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45GZ主板故障

楼主(2011-10-03):
一片华擎945GZ主板,可以正常点亮,但是一会儿CPU供电部分发出高频叫声,就黑屏了,此时CPU供电没有了,别的电压都正常,高频叫声一般是电容电阻还是芯片有问题呀?

网友:
一般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滤波都换了

网友:
楼主先把CPU供电滤波都测量下吧!看看是否坏了 电源管理芯片业不能忽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