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一会儿掉电

楼主(2011-10-03):
  今天修到一块品牌主板:惠普7L04C5。
  刚开始来客户说是不能开机。因为前两天十一放假。所以,今天刚开始看。
  我加电一测量,跑到C1就掉电了,然后自动重启。居然显示了。当时想,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刚想再试一下,主板就突然掉电了。
  检查了一下CPU,发现硅脂已经干了,于是加了一点硅脂。再加电测试,还是老样子。接显示器显示以后大约一分钟的样子就掉电。
  并且这块主板没有被动过,电容也没有鼓包漏液的现象。
  现在对着块主板是毫无头绪了,求解!!!

   特别补充:我确定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A:
进BIOS看看CPU温度

网友:
这种故障 一般虚焊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先看温度正常不

网友:
有两种原因供楼主参考 一个是cpu温度保护, 另外一个就是cpu底座虚焊了 本人遇到过一个后者的  加焊后无问题

网友B:
可是我的这个CPU座是那种无法加焊的情况。478的CPU哦!!!

网友:
cpu底座虚焊造成cpu温度过高保护

网友:
我前些天修一块板5分钟掉电的,把自己搞晕了,,因为自己用的CPU也坏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的这个CPU座是那种无法加焊的情况。478的CPU哦!!!

n那就看看你bios设置有问题没 是不是保护温度太低了

网友:
问题说的不详细,再说清楚点,是显示了掉电还是不显示掉电,显示过多久掉电?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保护了     478的座子可以加焊啊

网友:
内存插槽是不是脏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金手指氧化了。用橡皮擦擦下金手指,清理下内存擦槽

网友:
我觉得电源管理芯片虚焊可能性较大,加焊试试。

网友C:
你把电源管理芯片去保护试试。

网友:
可以换个CPU试下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额!有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额

网友:
菜鸟,看帖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电源管理芯片去保护试试。

能具体说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看看CPU温度

CPU的温度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