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S不亮

楼主(2011-10-03):
如题,最开始是屏有亮但没显示,有开机声音,怀疑是显卡有问题,除胶,上BGA返修台,等拿下来再试,还是一样有声音无显示,屏连光都没有了,怀疑是没做好,把显卡拿下来植珠,还是一样的,裸机电流跑到,1.06A,不上内存跑到,0.9A,怀疑显卡有问题,原来的显卡是603的,因为没有一样的换了个630的,结果还是一样,屏的接口上有19V的供电,因为我是自己摸索的没有系统的学过,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教各样大哥高手们教教小弟吧。

网友(点评):
外接能显的话就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掉点或是显卡芯片周围有没有什么芯片掉了。做显卡时最好把BIOS贴好,不然有时候会多出密码出来的。这款机应该就是显卡故障,外接看一下有没有显示,一般没有其他问题。还要看一下屏线的针有没有弯。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路有问题~~~~~~~~~~~多是显卡问题!!!!!!响了证明可以检测过去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有这样的问题,有些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期待结果

网友:
BIOS今天是刷不了了,显卡的针没有弯接外接没有显示呢,我做显卡的时候都是把显卡的四周用锡箔纸包着的呢上下的四周都包了的,有自检的声音,我试着按进BIOS的键,好像还进去了呢,头都快大了。

网友:
做个北桥试试吧,我遇到的F3T也是进系统有声音不显示,做个北桥就好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哦好的我来试试

网友:
不一定说得对,既然又开机声音,你看看是不是休眠键出问题啊

网友:
你主要看一下边上有没有掉零件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
你做过显卡 你做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就可能就是屏线的问题了 要么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感觉是显卡问题,我也遇到过显卡有问题但是能开机的

网友:
外接显示,有没有试过???/

网友:
换个升级版的显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另外把显卡金手指清理干净,再看看显卡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