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100E屏无显外接OK

楼主(2011-10-03):
联想 X100E屏无显外接OK
拆开机看是AMD的估计是北桥问题于是用850加热北桥开机屏显了于是给客户报价同意 。那就直接给北桥植株ok接着装机发现 0190报错我那个郁闷啊怎么会呢?

网友:
你哪个显卡没有做好吧!!!~

网友:
进BIOS后再的按F9然后保存退出就OK了,这种机子只要放过COMS电池就这样的.

网友:
好了没,学习一下

网友:
0190 是报电池没电了,你装了电源试试  不行的话检查电源识别电路

网友:
按上楼的说发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