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精英648-m7主板搞不定了·

楼主(2011-10-03):
菜鸟碰到问题了···精英648-m7的主板·诊断卡跑到26不亮·显卡报警····放电·刷BIOS都没用··故障和原来一模一样·各位帮帮忙啊··求救···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啊 cpu是不是好的??  显卡插槽下面的电容的阻值是不是好的 北桥是不是虚焊  仔细查查啊

网友:
显卡插槽下面的耦合电容有掉件吗

网友:
26是桥的问题 不用查了楼主 自己用挤压法压下桥看看可以通过不 如果可以就加焊桥吧!

网友:
用显卡的假负载测下,各个条件是否满足,压下北桥试!

网友:
桥我压着试过了··不行··我看也没有明显的故障···跑马到26·显卡报警····量电压也正常啊·5V都有···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吗?没有就干桥吧!

网友:
8成是桥的问题,重植不行就换掉。

网友:
换个显卡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桥焊坏了·····我让人家换主板了···昨天电脑城停电····放了一天的假·美啊··

网友A:
给客户报价换板吧。换下来的板子慢慢修

网友:
跑26下不去,我有过一次经历,加焊槽的几根信号针就通过了。

网友:
换个显卡槽子试一下                 可能有断线

网友:
看结果是桥的问题,菜鸟学习一下了!

网友B:
报显卡你居然就是放电 你是不是做维修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显卡你居然就是放电 你是不是做维修的哦

你难道碰到这种问题不会放电你试一下吗?请问您的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报警显卡 你起码先要做的是换一张显卡试机看看啊 如果OK就修显卡或者是换 再说你没有说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显卡问题通过放电来解决我还没有听说过 我做了快8年的芯片级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客户报价换板吧。换下来的板子慢慢修

恩·那个我还有把握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