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c-m7的维修

楼主(2011-10-03):
今天各户送来一映泰945gc-m7,说是不亮。外观目视无坏,打阻值发现cpu供电短路。拆掉9个mos管,照短。拆下来的mos管经检测是好的。拆掉所有的电解电容,照短不误。看来要拆供电IC了。翻了一下备件,发现没有相同的型号。再仔细检查了一遍电路。发现上mos管的d极接有一个贴片电容,拆掉3个贴片电容。打阻值,发现不短了。焊回所有的mos管和电解电容。打阻值,OK!上cpu和内存,加电,顺利点亮。装上系统测试了半个小时,无问题。此板修复。

网友(点评):
我前天也有一块板,还没修出来,没东西代换 三相下管全换 对地阻值正常了,可上电还是保护 电源管理IC 很少见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眼力加仪器什么都是神马了 下次我也得仔细观察下

网友:
意思就是说那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
电容有问题,不错啊,真是利害

网友:
以后还是要仔细一点呀。不过还不错,,,还是看出来了。。。。像这样的问题,,那个贴片电容肯定看的出来烧黑了一点呀。、。。

网友:
胆大  心细   基本功  必须的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先拆了ic芯片呢,没想到最后还是看到出问题的元件了

网友:
很有准对性,楼主厉害。

网友:
额…遇到这样的问题通常都认为是桥坏!不修啦

网友:
维修的很细致!

网友:
贴片电容多,我一般都没拆,直接换板了,看来以后要拆拆电容

我也是。

网友:
电容表面无异状,拆下来量,短了。

网友:
维修中最怕的是换不出电源管理IC

网友:
看来维修要恨仔细和细心才行啊!感谢LZ分享

网友:
小电容坏了都能查得到,厉害!楼主是怎么查的啊?

网友:
先量下主板的供电

网友:
这次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那几个贴片干啥用的。看你写的好像最后没换贴片直接可以点亮是吧

网友:
应该是滤杂波用的,我没换,直接拆掉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