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七彩虹显卡镭风4830-GD3 冰封骑士 512M M10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11-10-03):
求此板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已烧糊.

网友:
标号为  U16  打上红圈圈的.

网友:
电容都涨了,估计核心也命丧黄泉了

网友:
核心没问题 的,这个只是供电不对而已.换了这芯片和两组MOS管就好了.

网友(点评):
看样子像是nx2415

网友:
型号为BD-9G,板子正面有一块RT8802A的芯片,2者配套使用的。很多主板也是这样配套使用的,我也一块一样烧糊这块芯片的卡,GPU的对地电阻接近0,和另一块HD4830对比对地电阻明显偏小了,利用其它的卡把1.1V和1.8V引入故障卡,不能点亮。楼主也按我的方法测试电阻和介入电压试试,如果点不亮就不用去找这芯片了。

网友:
我这两组电压阻值现在是回来了,都是 几欧..之前有一组是 0 欧.
我按你说的拉两一个电压来试下,有一组供电是好的.
多谢..

网友:
你那芯片那的型号都看不见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