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插屏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10-03):
    联想液晶显示器,来时后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拆机,发现有一个电容鼓了,更换测机子正常,装机发现还是一闪一闪的,拆机再测,更换高压板后正常了,又装机,晕倒!故障依旧啊!郁闷的心情再次把它拆开了,原来是不插屏一切正常,只要插上屏就会回归原来的初始故障,排线、屏都已经排除了,怀疑是某个小件的问题,加上屏负载供电不足导致,但是,本人技术有限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吧,建议把几个次级输出端的电容都换掉试试,有可能是给高压板供电不足导致高压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个驱动板的供电有问题呀,最好查下反馈。不插屏线好的,有可能是驱动板什么地方虚焊导致的吧。用风枪把驱动板整个吹下,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最难搞了。

同意2楼的观点。这种换电容的情况一般情况下都要全部换掉的!!!!

网友:
嗯,我刚刚把几个次级电容都换了,插屏测机开机键也不是一闪一闪的了,接信号测试,信号只能持续一会就灭了,再开机还是一样!故障似乎有所变化了,但是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啊!期待高手关注并指点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的的问题

网友:
测试下灯一闪一闪时的电压是否在变化

网友:
把几个次级输出端的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你应该试试查一下灯管。

网友:
这种问题猜的头都大了,我想了一早上,才悍然大悟:原来楼主没有万用表,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换驱动板/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啊,

网友:
有了答案了,真的就是驱动板,因为我改了高压板也就是不存在电容问题了!前边的 “画笔2H“说的对,我把整个驱动板加焊了一遍好了,测试两天OK,今天已经被顾客取走了。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