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总是重启?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03):
加电后,可以点亮屏幕的,但过不了10分钟会重启,断电式的那种,电源我换了两个新的试,应该没问题,显卡,内存,cpu都换过,故障依旧,cpu温度过高,应该可以排除,因为我摸着正常,所以确定应该是主板,但不知是主板的哪些电路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忘了说一点,板子刚开始的时候,cpu供电的电容,有些鼓包的,我全换了,而且那些没鼓包的也换了,不知会不会是这方面导致,电容换得不够全???难道整个板子的电容都要换吗?还有,在换电容的时候,因为整排好像有5-6个,所以用风枪吹的时候,不知不是过热,板子有些鼓起来,但只是局部,而且现在冷却后,已看不到鼓了,不知是不是PCB板的问题?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楼主还是先用手触摸下各元件的温度吧!应该是主板元件高温保护了 楼主用最小系统法逐个排查下!

网友:
我已经是用最小系统法了,摸各元件没有发烫的情况,南桥好像温度都没有,但能点亮(就是屏幕能出字了,过了自检的)

网友A:
那只能看看是不是桥虚焊了 不行先加焊下桥 再来做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看看是不是桥虚焊了 不行先加焊下桥 再来做测试吧!

那应该是焊南桥还是北桥呢,谢谢,对了,忘了说一点,板子刚开始的时候,cpu供电的电容,有些鼓包的,我全换了,而且那些没鼓包的也换了,不知会不会是这方面导致,电容换得不够全???难道整个板子的电容都要换吗?

网友:
我觉得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看看是不是桥虚焊了 不行先加焊下桥 再来做测试吧!

南北桥都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好电源试试呢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了,电源换2个新了

网友B:
电容都换过了,先测下CPU电路供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都换过了,先测下CPU电路供电吧!

上cpu假负载,测的电压是1V,表笔定了20秒都很稳定,不知还要不要定久一点

网友:
重启时,看诊断卡,复位灯有时闪两次,点亮的时候,代码是6B,不是正常的FF或00,对了不知BIOS有问题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可以进BIOS并可以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cpu假负载,测的电压是1V,表笔定了20秒都很稳定,不知还要不要定久一点

供电才1V不正常吧,我认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才1V不正常吧,我认为正常吗?

但假负载上面写着  参考电压0.8-1.2V,写着核心电压1.7v那里测出来的是1.4V左右

网友(点评):
以为你测的1V是核心电压呢

网友:
有换过晶振试试吗 叠加一个可以

网友:
摸摸你换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烫啊,烫的话就检查啦、有示波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