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分辨率,错误后, 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1-10-03):
新机,装系统后。。设置了分辨率(设置错了),结没有显示器 没有画面了,,按ESC键或者任意键,也没有反映。。。

重启,还是不行。。。求教。。。。

网友(点评):
哥,进VGA模式吧!

网友:
这个简单啊,用纯屏显示器把分辨率调低就可以啦

网友:
在进系统前按F8,然后选择VGA模式,进系统后把分辨率调回来重启就可以了

是个法子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楼主能不知道
同意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 删除显卡驱动重启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改分辨率也行

网友:
开机按f8进VGA模式,调回

网友:
xp 按F8启动 进入调禁模式 OK

网友:
还是F8进 VGA模式     或者  有些系统带了一个小工具   按CTRL +  ALT+  F7  在黑屏的情况下,按能自动调小分辩率

网友:
大家都没看明白,他是说设置分辨率后不亮了,是显卡坏了。显卡BIOS或主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设置分辨率后显示器不亮,不可能会引起显卡烧坏, 划BISO 故障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 删除显卡驱动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各位的操作方法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讲的都不错。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进的话。就删除显卡驱动。再到官网打一个原装的驱动

网友:
@-@  按F8进 VGA模式, 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一直按F8,选择VGA模式。然后再把正确的分辨率设回去重启...

网友:
开机按F8进入安全模式,删除显卡驱动,重启后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试一试吧,很多时候就会好了。

网友:
进GVA模式啊  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