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上网本 Q230R不开机

楼主(2011-10-03):
客户说关机后再开机就不亮了,拆开裸板通可调电源测试了下显示电流是0.038,按开机键显示电流0.060,测试CPU周边的电容发现对地电阻是018,测到它的高低管的低管的时候显示018,换了个低管。可电流跑到0.144就不走了,屏也不亮,小弟没修过上网本,所以求解,谁有电路图也可以给咱发一份

网友(点评):
应该电压都出来了吧,判断一下是不是不跑U

网友:
量下开机时其他电压有没有出,如果正常,压CPU开机试下!

网友:
电流有点小了,量一下CPU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神舟上网本不好修

网友:
主供电问题吧,,应该是。。

网友:
我的上网本档LOGO都修两天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