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上每个键的作用

楼主(2011-10-03):
F1帮助
F2改名
F3搜索
F4地址
F5刷新
F6切换
F10菜单
CTRL+A全选
CTRL+C复制
CTRL+X剪切
CTRL+V粘贴
CTRL+Z撤消
CTRL+O打开
SHIFT+DELETE永久删除
DELETE删除
ALT+ENTER属性
ALT+F4关闭
CTRL+F4关闭
ALT+TAB切换
ALT+ESC切换
ALT+空格键窗口菜单
CTRL+ESC开始菜单
拖动某一项时按CTRL复制所选项目
拖动某一项时按CTRL+SHIFT创建快捷方式
将光盘插入到CD-ROM驱动器时按SHIFT键阻止光盘自动播放
Ctrl+1,2,3... 切换到从左边数起第1,2,3...个标签
Ctrl+A 全部选中当前页面内容
Ctrl+C 复制当前选中内容
Ctrl+D 打开“添加收藏”面版(把当前页面添加到收藏夹中)
Ctrl+E 打开或关闭“搜索”侧边栏(各种搜索引擎可选)
Ctrl+F 打开“查找”面版
Ctrl+G 打开或关闭“简易收集”面板
Ctrl+H 打开“历史”侧边栏
Ctrl+I 打开“收藏夹”侧边栏/另:将所有垂直平铺或水平平铺或层叠的窗口恢复
Ctrl+K 关闭除当前和锁定标签外的所有标签
Ctrl+L 打开“打开”面版(可以在当前页面打开Iternet地址或其他文件...)
Ctrl+N 新建一个空白窗口(可更改,Maxthon选项→标签→新建)
Ctrl+O 打开“打开”面版(可以在当前页面打开Iternet地址或其他文件...)
Ctrl+P 打开“打印”面板(可以打印网页,图片什么的...)
Ctrl+Q 打开“添加到过滤列表”面板(将当前页面地址发送到过滤列表)
Ctrl+R 刷新当前页面
Ctrl+S 打开“保存网页”面板(可以将当前页面所有内容保存下来)
Ctrl+T 垂直平铺所有窗口
Ctrl+V 粘贴当前剪贴板内的内容
Ctrl+W 关闭当前标签(窗口)
Ctrl+X 剪切当前选中内容(一般只用于文本操作)
Ctrl+Y 重做刚才动作(一般只用于文本操作)
Ctrl+Z 撤消刚才动作(一般只用于文本操作)
Ctrl+F4 关闭当前标签(窗口)
Ctrl+F5 刷新当前页面
Ctrl+F6 按页面打开的先后时间顺序向前切换标签(窗口)
Ctrl+F11 隐藏或显示菜单栏
Ctrl+Tab 以小菜单方式向下切换标签(窗口)
Ctrl+Enter 域名自动完成(内容可更改,Maxthon选项→地址栏→常规)/另:当输入焦点在搜索栏中时,为高亮关键字
Ctrl+拖曳 保存该链接的地址或已选中的文本或指定的图片到一个文件夹中(保存目录可更改,Maxthon选项→保存)
Ctrl+小键盘'+' 当前页面放大20%
Ctrl+小键盘'-' 当前页面缩小20%
Ctrl+小键盘'*' 恢复当前页面的缩放为原始大小
Ctrl+Alt+S 自动保存当前页面所有内容到指定文件夹(保存路径可更改,Maxthon选项→保存)
Ctrl+Shift+小键盘'+' 所有页面放大20%
Ctrl+Shift+小键盘'-' 所有页面缩小20%
Ctrl+Shift+F 输入焦点移到搜索栏
Ctrl+Shift+G 关闭“简易收集”面板
Ctrl+Shift+H 打开并激活到你设置的主页
Ctrl+Shift+N 在新窗口中打开剪贴板中的地址,如果剪贴板中为文字,则调用搜索引擎搜索该文字(搜索引擎可选择,Maxthon选项→搜索)
Ctrl+Shift+S 打开“保存网页”面板(可以将当前页面所有内容保存下来,等同于Ctrl+S)
Ctrl+Shift+W 关闭除锁定标签外的全部标签(窗口)
Ctrl+Shift+F6 按页面打开的先后时间顺序向后切换标签(窗口)
Ctrl+Shift+Tab 以小菜单方式向上切换标签(窗口)
Ctrl+Shift+Enter 域名自动完成
Alt+1 保存当前表单
Alt+2 保存为通用表单
Alt+A 展开收藏夹列表
资源管理器
END显示当前窗口的底端
HOME显示当前窗口的顶端
NUMLOCK+数字键盘的减号(-)折叠所选的文件夹
NUMLOCK+数字键盘的加号(+)显示所选文件夹的内容
NUMLOCK+数字键盘的星号(*)显示所选文件夹的所有子文件夹
向左键当前所选项处于展开状态时折叠该项,或选定其父文件夹
向右键当前所选项处于折叠状态时展开该项,或选定第一个子文件夹
自然键盘
【窗口】显示或隐藏“开始”菜单
【窗口】+F1帮助
【窗口】+D显示桌面
【窗口】+R打开“运行”
【窗口】+E打开“我的电脑”
【窗口】+F搜索文件或文件夹
【窗口】+U打开“工具管理器”
【窗口】+BREAK显示“系统属性”
【窗口】+TAB在打开的项目之间切换
辅助功能
按右边的SHIFT键八秒钟切换筛选键的开和关
按SHIFT五次切换粘滞键的开和关
按NUMLOCK五秒钟切换切换键的开和关
左边的ALT+左边的SHIFT+NUMLOCK切换鼠标键的开和关
左边的ALT+左边的SHIFT+PRINTSCREEN切换高对比度的开和关
运行
按“开始”-“运行”,或按WIN键+R,在『运行』窗口中输入:
(按英文字符顺序排列)
%temp%---------打开临时文件夹
.--------------C:\DocumentsandSettings\用户名所在文件夹
..-------------C:\DocumentsandSettings
...------------我的电脑
\--------------C盘
appwize.cpl----添加、删除程序
access.cpl-----辅助功能选项
Accwiz---------辅助功能向导
cmd------------CMD命令提示符
command--------CMD命令提示符
chkdsk.exe-----Chkdsk磁盘检查
certmgr.msc----证书管理实用程序
calc-----------启动计算器
charmap--------启动字符映射表
cintsetp-------仓颉拼音输入法
cliconfg-------SQLSERVER客户端网络实用程序
clipbrd--------剪贴板查看器
control--------打开控制面板
conf-----------启动netmeeting
compmgmt.msc---计算机管理
cleanmgr-------垃圾整理
ciadv.msc------索引服务程序
dcomcnfg-------打开系统组件服务
ddeshare-------打开DDE共享设置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drwtsn32-------系统医生
devmgmt.msc----设备管理器
desk.cpl-------显示属性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dvdplay--------DVD播放器
eventvwr-------事件查看器
eudcedit-------造字程序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fsmgmt.msc-----共享文件夹管理器
firewall.cpl---WINDOWS防火墙
gpedit.msc-----组策略
hdwwiz.cpl-----添加硬件
iexpress-------木马捆绑工具,系统自带
inetcpl.cpl----INTETNET选项
intl.cpl-------区域和语言选项(输入法选项)
irprops.cpl----无线链接
joy.cpl--------游戏控制器
lusrmgr.msc----本机用户和组
logoff---------注销命令
main.cpl-------鼠标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migwiz---------文件转移向导
mlcfg32.cpl----邮件
mplayer2-------简易widnowsmediaplayer
mspaint--------画图板
msconfig.exe---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mstsc----------远程桌面连接
magnify--------放大镜实用程序
mmc------------打开控制台
mmsys.cpl------声音和音频设备
mobsync--------同步命令
ncpa.cpl-------网络连接
nslookup-------IP地址侦测器
netstartX----开始X服务
netstopX-----停止X服务
netstat-an----命令检查接口
netsetup.cpl---无线网络安装向导
notepad--------打开记事本
nslookup-------IP地址侦探器
narrator-------屏幕“讲述人”
ntbackup-------系统备份和还原
ntmsmgr.msc----移动存储管理器
ntmsoprq.msc---移动存储管理员操作请求
nusrmgr.cpl----用户账户
nwc.cpl--------NetWare客户服务
osk------------打开屏幕键盘
odbcad32-------ODBC数据源管理器
odbccp32.cpl---ODBC数据源管理器
oobe/msoobe/a-检查XP是否激活
packager-------对象包装程序
perfmon.msc----计算机性能监测程序
powercfg.cpl---电源选项
progman--------程序管理器
regedit--------注册表
rsop.msc-------组策略结果集
regedt32-------注册表编辑器
regsvr32/?----调用、卸载DLL文件运行(详细请在cmd中输入regsvr32/?)
sapi.cpl-------语音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syncapp--------创建一个公文包
sysedit--------系统配置编辑器
sigverif-------文件签名验证程序
sndrec32-------录音机
sndvol32-------音量控制程序
shrpubw--------共享文件夹设置工具
secpol.msc-----本地安全策略
sysdm.cpl------系统
syskey---------系统加密(一旦加密就不能解开,保护windowsxp系统的双重密码)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sfc.exe--------系统文件检查器
sfc/scannow---windows文件保护
shutdown-------关机命令(详细请在cmd中输入shutdown/?)
taskmgr--------任务管理器
telephon.cpl---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选项
telnet---------远程连接程序
timedate.cpl---日期和时间
tourstart------xp简介(安装完成后出现的漫游xp程序)
tsshutdn-------60秒倒计时关机命令
utilman--------辅助工具管理器
winver---------检查Windows版本
winmsd---------系统信息
wiaacmgr-------扫描仪和照相机向导
winchat--------XP自带局域网聊天
wmimgmt.msc----打开windows管理体系结构(WMI)
wordpad--------写字板
wuaucpl.cpl----自动更新
wupdmgr--------windows更新程序
write----------写字板
wscript--------windows脚本宿主设置
wscui.cpl------安全中心
C:/windows/fonts字体

网友:
很详细但是用到的就不个常用的记住就好了 这么多有谁会去一个个去记呢?

网友:
很详细把常用的记住就好了 这么多有谁会去一个个去记呢?

网友:
很详细把常用的记住就好了

网友:
我也才记得一点点基本操作